淘宝上这些公牛无线插排,都是真的吗?

楼主(2024-08-01):
无意中发现淘宝上很多卖无线插排的,还是公牛大品牌,这些真的是公牛正品吗?
很难想象,公牛官方为什么会单独出售无线插排?

网友:
反正我买了几个都是真的,别人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都是京东买的,买正品不费劲

网友:
公牛的电气公司不会公然卖假货,如果发现是假的,假一赔十,快点买几百件,就发财了。

网友:
估计是真的吧,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买

网友:
买的时候要看清文字描述,要是写着公牛座就不要买了,再有就看看同样型号的价格在不同的卖家差别是不是太大,价格太低的就要考虑一下了。还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年国内厂家卷得很都在拼命降成本,内部偷工减料很多,公牛也不例外,低档次的东西价格仅仅比杂牌子贵一点,不贵会太多

网友A:
这些都是能拆开装线的,  不知道是否正品

网友:
接线口是普通螺丝,其他的是异型螺丝!

网友:
无线供电普及的时代终于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能拆开装线的,  不知道是否正品

我是推荐买不带线那种,自己接线更可靠,我就是用1.5平方的多股线外加自然防护网自己做的线。长度根据自己需要,线径也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比较灵活

网友:
我知道当地经销商窝点,所以价格便宜主要还是可靠

网友:
正品款式新旧版本多,好多网店可加尾线一起卖,线是后配的看着不是公牛线

网友:
点进去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不真可以仅退款

网友:
我买了几个都拆开看过应该是真的,至少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个也不好说,还得靠自己。

网友:
假的很多,即便是真的,质量也跟实体店的不一样,不带大功率电器可能用几年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