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万能的论坛给个SM2246EN+ATP M2跳线图吧/SFSSBN2

楼主(2024-08-01):
ATP的M2的SM2246EN小板,如下图,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这板的ROM、R23、R46在哪呀

网友:
这块板电容好多啊

网友A:
你要开卡吗?看到电路板上有四个带铜箔的孔,短接某两个,好像用开卡软件就可以开了,以前搞过一个SSD盘,后来没用这些开卡软件了。

网友:
以前的帖子里都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开卡吗?看到电路板上有四个带铜箔的孔,短接某两个,好像用开卡软件就可以开了,以前搞过一个SSD盘, ...

是想换闪存开卡,四个孔试了不行呀

网友:
应该就是那4个孔吧

楼主:
土狗呢,没一点头绪

网友:
掉这么多件,而且有俩电容搭一起了,真的没问题么?

网友:
拆主控量吧,2246en  P23  R23=H3——10K——vccio     P25  R46=H4——10k——GND

网友B:
咦 这个闪存是什么牌子?降级片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这个闪存是什么牌子?降级片的嘛?

工业级怎会用降级片,是镁光16G的

网友C:
板子 不错,土狗是r8

网友D:
你的板有掉件,不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 不错,土狗是r8

R8,是反面中间空的哪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有掉件,不止一个

不会吧!哪里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 不错,土狗是r8

好像说错了,抱歉,我对比着网上图猜的

网友:
没有丝印的板子,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拆了主控,量

网友(2024-11-02):
土狗是tx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