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三合一快充头

楼主(2024-08-01):
电池大了就感觉充电慢了,手头的充电器也不少,但是都比较小,多是不到两安电流的,这得解决一下,什么充电规范的也管不着我们这些大佬,我计划把充电器两个调成55V,一个调成56V,插一起合用

网友:
三个充电器,一个电池,想法牛的。

网友:
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网友A:
想法挺美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B: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真是难啊,你试试,看看结果,速速上报。

网友:
好像也不是不行,

网友:
坐等使用报告

网友:
不怕炸充电器

网友C:
锂电快冲还要看电池能不能快冲,铅酸的话冲不了几次就挂了!

网友:
多大的电池,多少 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法挺美满,现实很骨感,

我的铁塔电池就是2个充电器同时充   一个4A   一个3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实现起来真是难啊,你试试,看看结果,速速上报。

我的铁塔电池就是2个充电器同时充   一个4A   一个3A    充了几个月了    好像还行

网友:
有想法充电图来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铁塔电池就是2个充电器同时充   一个4A   一个3A

你拿电流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骚的,第一次看到这种干法,坐等测试结果。

网友:
想法大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铁塔电池就是2个充电器同时充   一个4A   一个3A    充了几个月了    好像还行 ...

明白了,这个和双电源供电的DCS系统一个道理,说白了,就是冗余电源,其中一个坏了,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工作,防止用电设备停止工作。

网友:
还以为是手机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快冲还要看电池能不能快冲,铅酸的话冲不了几次就挂了!

挂了不是正好有理由申请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铁塔电池就是2个充电器同时充   一个4A   一个3A    充了几个月了    好像还行 ...

就是,根本不用试,肯定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