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驱动控制装置拆解(说白了就是恒流驱动源) 型号HAOYING HY-60-85L

楼主(2024-08-01):
书从何起,废话少说,说是估摸着马路边那家整形医院换出来的LED灯,总共3块,50cm乘50cm的天花板灯,四四方方的,很大很大,路过见到只撸下这3块驱动电源,有块塑料盖烂了,眼瞧内部起码5~7条灯条,LED封装还是比较一大坨凸起来的那种,赖得废劲扒了,也用不上,想着为拆而拆,蹭上一帖,有请主角,

到手一扒啦,这铝基板,有人说散热好,还是什么的,我这么看,只能用垃圾形容。

电路正面,没咋说头,2个保险,整流桥,驱动芯片,几个检流电阻,滤波电容,就是2个字简单,能用。

驱动芯片DP9502B

扣完电路,扔。

说真的,白瞎那几排灯条了。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光看外表真的不能正确评价一件商品的好坏。

网友:
工厂要维持,工人要生存,不然咋整哟,所以哟,楼主就人了这个了嘛

网友:
能用系列。连几岁的汽车都诱导安乐死,何况这些小东西。

网友:
感觉有点水

网友:
我前一段时间把阻容换恒流。

网友:
这就有点水了

网友:
简单,效率不太高

网友:
简单能用  便宜

网友:
几乎都是这样的。LED最好是最大串数,减小驱动功耗可以延寿

网友:
高压非隔离恒流源,估计随灯原配的电源。

网友:
壳子大内脏小

网友:
准谐振算是个亮点

网友:
看不错,挺好挺好。加分奖励

网友:
现在看到电源是恒流源的已经不惊奇了

网友:
恒流的要比恒压的好吧?这不算简陋,5.9包邮的比这还简陋

网友:
能用、能点亮就行,工厂就达到目的。

网友:
非隔离开关降压方案,至少没阻容线性方案工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