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快充充电宝

楼主(2024-08-01):
今天搞得很无奈,手机30%电,急着打车配母亲去医院复诊,手上小米充电宝2,支持qc2的那个,竟然触发不了qc3,pd的手机,还有华为的那个协议也触发不了,竟然出现越充电量越少,关屏幕只能勉强充着熬着。这个充电宝当年zf送的,才使用了没多少次,电池是刚刚的。

现在请教论坛朋友,介绍一个全协议的充电宝,10000毫安内就好,轻便,有20w快充速度就行,最重要便宜好用,就是以防万一需要应急用。一般在家里面和自己开车都有快充,就是打车出外时候没办法应急一下。
还有如果可以介绍一个充电宝的板子,更换一下这个充电宝的,来使用那个电池,不过估计成本比买一个新的还贵

网友:
我前阵子买了一个酷泰科 PB100充电宝,10000毫安时,实际输出5600.

支持30瓦充电,22瓦放电,88元买的。

内部2个21700串联;电池是国产的。小米有一款电池是三星的,价格贵好几十。

网友:
某宝上也有好的充电宝,但是一分钱一分货,花个几十元的都不怎么样,还是超过一百元或者二百元的,才是真正的充电宝,充放电转换效率在80%以上就算很好的了。

网友:
只垃圾老淘些充电板主板玩玩。不过电池也容量不行了。

网友A:
充电宝还不如整个120w快充的机器,哪里有插座几分钟可以上不少电

网友:
马宝铺天盖地那种所谓“66W”快充充电宝就行,支持华为22.5W快充,容量不大,应该有8000mah。

网友:
越充越少是不可能的,我的渣米一代10400那个5V 1A的到现在还有用,只不过容量不行了,要就是你的那个长时间没用坏了导致充不进,就目前而言反正我是没觉得快充的必要性在哪...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还不如整个120w快充的机器,哪里有插座几分钟可以上不少电

让你一天都在路上看你往哪插

网友:
罗马仕的22.5w快充应该能行。

网友:
买个快充板子,自己组一个,聚合物的电池就可以,有条件的上大单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一天都在路上看你往哪插

那确实。。有车可以在车上充,公交车是没有的,小店买瓶水临时充个10分钟倒是可行。充电宝这玩意儿不好找,相对品牌的比如粗粮、罗马仕、羽博之类的可以看看。索尼三星大牌就不要想是真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还不如整个120w快充的机器,哪里有插座几分钟可以上不少电

我两个都要:可以带2个充电器、1分2插头,1个充电宝,然后,有插座的时候就插入插座充电,没有插座的时候,低于15%或者某个低电量再插上充电宝充电,但是20%就拔掉(或者如果手机支持可以设置只供电不充电),然后找到插座时把手机和充电宝同时插入插座充电,两个就可以一起充电了,速度最快

网友:
新出来的品牌货,应都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都要:可以带2个充电器、1分2插头,1个充电宝,然后,有插座的时候就插入插座充电,没有插座的时候 ...

自从用了粗粮两部67w充电,出门都只带一个67w充电器和一个qc3的充电宝,充电宝很少用,一般都是吃饭干嘛的抽空快充,家里面就用5v2a的整夜慢慢充。出门在外东西带太多了累,锂电池就是个炸弹,少带为好

网友D:
酷泰科充电宝,可以看看,小米手机适配很好。就是原来小米生态链的紫米,只不过后来紫米商标被别人抢先注册了,无奈改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酷泰科充电宝,可以看看,小米手机适配很好。就是原来小米生态链的紫米,只不过后来紫米商标被别人抢先注册 ...

长知识了,酷太科充电宝感觉是不错,价格有点小贵,但是貌似网上还是有紫米的充电宝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知识了,酷太科充电宝感觉是不错,价格有点小贵,但是貌似网上还是有紫米的充电宝卖啊 ...

不是原来小米的那个紫米

网友:
网上有套件,装上18650电池即可,带快充的

想便宜可以自己淘快充板改

网友:
新的品牌充电宝,支持PD,QC都可以到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