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听不出MP3音质损失?用实验告诉你

楼主(2024-08-01):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手上的原版CD抓取了APE无损文件,手头的硬盘放不下,就想到把APE文件压缩成MP3文件。但是MP3是有损格式,选择不当则会明显损失音质,为了弄清楚究竟自己能不能分辨MP3和APE,就专门做了这次盲听对比。
当时MP3和APE各有阵营,口水仗不断,我并不是要化解争端,做盲听是因为当时硬盘很贵,而我不但要存储,还要做备份,得买双倍的容量。
音源
本着科学精神,测试结果必须有可重复性,所以选了王菲的《天空》作为试听对象,一来音质上盛,二来雅俗共赏,三来容易下载,方便重复试验。第一版本是的APE版;第二版本是恒取样率CBR128kb/s,文件大小4127kB;第三版本应该是变取样率VBR220kb/s,文件大小7644kB。均为44.1kHz采样率。

用Foobar2000播放器,改装电脑声卡输出的44.1k同轴SPIDF信号。

器材
天龙PMA-890DG功放,接收来自电脑的44.1k同轴SPIDF信号,这样不会引入额外的失真和SRC重取样问题。

扬声器是金榔悠闲2号,铝带式高音十分耐听。

灵敏度稍低,频响很平直。

测试方法
我和老婆,互换做操作者和试听者。
A-B盲听,试听者把A、B版本各明听一次,然后操作者随机播放A-B版本其中一个,试听者盲听判断,把结果告诉操作者,操作者记录判断结果和实际播放版本,测试10次后统计结果。
第一轮试验:版本A=CBR128kb/s;版本B=APE;试听者:老婆。10次测试顺序是ABAABBABAA,结果对了5个错了5个,正确率50%,完全听不出差别。
第二轮试验:版本A=CBR128kb/s;版本B=APE;试听者:我。10次测试顺序是AABABBAABA,结果全对,正确率100%,完全逃不过我的耳朵。
第三轮试验:版本A=APE;版本B=VBR220kb/s;试听者:我 。10次测试顺序是BBAABABBAA,结果对了5个错了5个,命中率50%,完全听不出差别。
小结
我在上述器材上,已经无法用耳朵分辨APE与VBR220kb/s的MP3文件的差别。
而CBR128b/s的MP3可以明显听出2个问题:第一是堂音贫乏,也就是混响声被削减很多。第二是齿音的高频显得不够自然,有“砂纸感”。 根据MP3的编码原理,所谓有损压缩,一是丢弃的是频谱上能量较弱的部分,依靠能量强的部分掩盖失去的信息,表现在堂音残响的削弱;二是截除超高频部分,表现在齿音擦弦音等变得毛糙;而丢弃的界限,就跟码率和编码方式有直接关系了,如果丢弃的信息已经超越耳朵的分辨能力,又或者器材的分辨能力,就听不到差别了。

您的肯定是我的动力。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测试。
老婆帮忙测试,这样的老婆必须赞!

网友:
我的木耳配垃圾器材,只要不是64kb/s的mp3,都听不出区别

网友:
你这是入了相,
应该耳中无相,
憑借耳朵对声音表现出来的情感來分辨,
应该比较容易答对。

网友:
楼主有点着像了,别说这点采样差宜了,你你拿铁丝和铜丝分别接音箱开到同样响度,连50%也没有,哈哈

网友:
用好点的耳机可以听出APE和320kb/s的区别,主要是在高频的泛音上,高码率的MP3还是差那么一点意思。如果盲听,绝大部分人都 听不出来。

网友:
最明显的,高音和细节损失太多了。

网友:
高频损耗缺失,到了一定年纪基本也就无解了,木耳朵路过。

网友:
ape的还是耐听些

网友:
其实mp3与真正的无损文件差别还是很大的。楼主升级一下解码后,会更明显。

网友:
MP3 用耳机是 很容易听出来的。。。。

网友:
年纪太大可以放仓库了

网友(2024-09-02):
实际用耳机听歌体验,有的可以听出来,有的的确分辨不出来。

网友:
  我一般听时320Kbps的MP3

网友(2024-11-05):
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我车(原车音响未改动,去年的国产新车落地10万)上用最高格式的MP3(320k)与WAV格式都很容易分辨,WAV明显各个频段饱满很多,泛音,弹性,高低频流畅度都是差一截。如果拿显示屏幕做比方,就好像普通TN屏与IPS或VA屏的区别,就算大家分辨率相同,颜色还原饱满度以及强弱过渡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很多时候不是为了特意听歌就没比较太较真了

网友:
你这太专业了 我是听不出这么多的

网友:
我还是觉着这些是玄学

网友:
应该用好点的耳机来盲听,不过人耳320应该是极限了,320的mp3性价比应该最高的了。不过本人还是喜欢屯无损,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
普通人大多数是木耳,配上普通音响器材,在高码率的mp3和ape,应该是听不出区别的。非常赞同楼主的测试和结论。

网友:
我一般听320Kbps的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