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用电磁炉给菜刀粹火

楼主(2024-08-01):
有把老菜刀,那种拿钢材打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够利,磨它感觉有点软,也不知道是材料的问题还是哪样,
没事做想着,能不能拿电磁炉给它加热粹火试试。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嘛,不行就丢了吧
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也没有经验,有样学样,以前看到镇上打刀的人做过,反正不花钱

拿个锅装好水,水里面加冰块,我也不懂为何这样做,喜欢就做了
两个电磁炉准备好,先拿美的一预热一下,等到过热保护了,拿到旁边那个富士宝继续干活,等到亮度再也加不上去了,快速把刀口放到水里一秒多,再拿起来,再放两秒多,几秒后整个丢进水里面去。这个时间我都是乱来的,哪位大神懂的指点一下。
还有那个刀变形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是不是要拿个夹子固定?

网友A:
人才,加热不均匀不变形才怪,你为什么不用煤气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才,加热不均匀不变形才怪,你为什么不用煤气炉?

有道理,再拿煤气炉烧红它,修平,再弄它

网友:
专业的事情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你这个需要找个铁匠咨询一下,人家会告诉你,你是用水淬火,还是用油淬火呢,还是用弱酸来淬火呢,反正瞎鼓捣不花钱,为你的勇气和信心点赞。

网友B:
刀废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再拿煤气炉烧红它,修平,再弄它

尽量只粹火刀刃。

网友C:
800度加热后放进油里冷却,水冷却的话不好控制,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网友D:
看到标题本想进来偷师的没想到。。。

网友:
红烧王麻子

网友:
水里面加冰块,我也不懂为何这样做,喜欢就做了

网友:
淬火,不是粹火。这方面的知识网上其实是可以搜索到的。你是想利用高频淬火吧。淬火是目的是为了提高钢材的硬度。加热到550~800度再放到油或水中迅速冷却(冰块冷却不均并不好)。硬度高了,但材质会变脆,所以一般刀具不会整体淬火,而是刀口部分10~15mm部分淬火。变形是由于加热不均造成的,这种变形的力量很大,业余情况下不可能有这么强大的夹具让其不变形的。防止变形除了要加热均匀外,还要注意加热速度,温升不易太快。已经变形了可以加热至250度左右后让其在空气中自然冷却退火,使材料变软后再进行钣金校正。对于刀具能否达到所期望的硬度,除了需要正确进行热处理操作外,材料本身的性质也很重要。大多数刀具只有前面10mm左右用的是中碳钢材,其它部分是低碳钢。低碳钢再怎么淬火也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硬度。其实,刀具淬火之后还要进行调质处理,否则太硬的话,同时也易碎,一碰到硬东西会砍成一个大豁口。有人买的刀拍一下大蒜也会将刀拍断了,就是太脆了,热处理没处理好。专业厂家都会如此,可见热处理是件技术性要求很高的操作。你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建议先去网上搜一下,权当实验就是了。

网友:
人才,可以到短视频上找锻刀的视频学学。

网友:
电磁炉不好控制,还是煤炉或者酒精之类的,只要刀刃部分

网友:
好钢都是用在刀刃上的,同类的还有挖机爪、冲击钻头,所以这个手工锻造的刀没处理刀刃软很正常。。。淬火要超过800度才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标题本想进来偷师的没想到。。。

没想到遇到个战五渣...

-------------------

网友:
磨它感觉有点软,
之后它硬多少、、、、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废了,可以换新的了

笑笑笑,谁手里只有一把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度加热后放进油里冷却,水冷却的话不好控制,对技术要求非常高!

800度的话,还是有点压力的,看样子拿炭加热也许能到这个温度,拿煤气炉估计温度不够,我想到了,拿那个烧猎毛的那个喷火的应该够温度了。

网友:
人才

刀没磨好把电磁炉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