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双电池套件充电宝

楼主(2024-08-01):
家里有一些18650不知道怎么用才好,正好有一个充电宝罢工了
就买了两个套件,用完红包后平均7元一个,找了好半天才找到typec接口的
一白一黑

typec接口外加一个手电功能

两节电池,小巧一些

之前拆下来的电池,平均2600一节

顺利充电

这个白色的充电指示灯就能当小夜灯用,很亮

电筒反而感觉不怎么亮了

拆开卡扣

这个白色的好,晚上上个厕所按一下按钮,就能当夜灯用,黑色的不行,指示灯光透不出来。
而且亮的时间也很长,大概10多秒钟,本来打算把其中一个换紫外灯珠,结果电压低,灯珠不怎么亮,没有啥用,就又换了回来。

这个DIY套件放电发热比较明显,壳子能摸到变热,与我手头的成品充电宝没法比。我那个成品的给手机充电一点都感觉不出来热。

网友:
这玩意儿看着就不靠谱

网友A:
这个小巧,可以做小手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巧,可以做小手电用。

白色的指示灯都可以当手电用了

网友:
充电灯太亮了,晚上睡得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指示灯都可以当手电用了

这就很好玩,要小夜灯也行,要小手电也行。

网友:
方便换电芯,不错

网友:
感觉都有点光污染了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自放电情况

网友:
弹簧内阻关注下

网友:
白色的晚上可以当夜灯用,这是增值了。

网友C:
只能装两节电池,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装两节电池,有点少

其实我觉得2节也还行, 毕竟只是临时应急,容量越大越重,携带起来越不方便...

----------------

网友:
可惜放电功率小了点,如果支持12V的还能多点用处

网友:
刚买套件组了一台充电宝支持USB QC快充以及TYPE-C PD双向.内置双片1260110软包电池,试了下华为P40Pro极速快充从76%充满充电宝从76%掉到68%,还是很猛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方便换电池。

网友:
紫外线灯珠要5V驱动吧?接到A口加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
小米出个可装电池的吧,这种现在淘宝上都是山寨的

网友:
买有快充的更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