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你们的氮化镓充电器,我损失惨重

楼主(2024-08-01):
氮化嫁充电器很高端,它会自动适应很多充电电压,输出可以从5V变到20V,一年前买的65W充电器,还不是杂牌,一直用着正常,我是个喜欢搞机的人,充电一直插着USB电压表,今天午休没拔电,听着异响猛然看见USB电压表自动升高到9V,立即拔电,再次开机手机开不起来了,损失惨重,还不如老式固定5V输出,总不会把手机烧了

补充内容 (2025-2-23 17:24):
因为这个贴子审核关键词被判定违规,看到通知以为被删除了,也懒得上论坛了,被烧的手机是个5V旧手机,只给厂家看了购买记录,反馈了下注意品控

网友A:
遇到这个情况,

可以去找氮化镓充电器生产厂家要求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个情况,

可以去找氮化镓充电器生产厂家要求赔偿

-------------------

网友:
不带品牌不带型号,搞得心惶惶

网友:
你这是充电器导致手机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个情况,

可以去找氮化镓充电器生产厂家要求赔偿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现在还有什么手机不支持9V充电?只要支持快充,一般直接上12V是不会烧的。

要是不支持快充,那买氮化镓的意义是什么?

氮化镓一般都支持PD,最高输出20V。

网友:
啥氮化镓不氮化镓的,没有意义,说句实在话就是将开关电源的MOS管换成氮化镓材料制作的MOS管而已,在说实在点就是将MOS管导通电阻降低个几毫欧而已,美其名曰大功率,多电压适配,实际啥也不是。整个专用充电器 5V就5V的 20V就20V的,大电流不香么,非高这些噱头的破玩意,没实际意义,顶多就是厂家卖货的噱头而已,被我一句话概括总结了,无用

网友:
看看,把USB电压表烧了吧

发上来让大家看下怎么修复

网友:
说不定是U表惹的祸也不一定,现在手机快充基本上没有5V的了吧

网友:
我就喜欢用5V2A的充电头,质量好的品牌的,没感觉充电有多慢啊!

网友:
问题不在氮化镓,而在充电器质量。你这什么手机还是5V充电啊

网友:
损失惨重安慰一下

网友:
太太平平用慢充吧,安全又可靠

网友:
就是快充吧,U表不至于会烧啊

网友:
估计是U表异常引发的故障

网友:
此类就是买来玩玩,5V苹果手机充电挺快,此类结构紧凑体积小诱导高压不错,杂牌一般接无线充避免损坏时影响手机。

网友:
确实存在这一风险

找充电器商家赔偿,理所当然,就是证据很难弄

网友:
什么手机,现在手机充电应该都带12V电压档的,9V不至于烧机

网友:
和是不是氮化镓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