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状态栏显示H+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01):
卡2是联通卡,而且是灰色状态,正常是显示4G,5G

网友A:
当手机信号栏显示H+标志时,说明此时手机所在的网络环境是在3G网络和4G网络之间。
H+,这个标志实际上是3G网络的升级版,全称是HSPA+。在网络划分上属于3.75G网络,而其下行速度最高可达42Mb/s。用户使用上网设备的正常上网速度一般为250k/s。根据计算,理论上H+网速比3G网络的网速应该快得多。
目前大多数地区覆盖的都是4G网络,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手机显示的是4G网络标识。但是当周围4G网路强度不够时,手机会自动将信号切换到网速较差的H+网络,此时网速会降低很多。

手机上其他的网络信号标识:
信号标识:G。G的英文全称是GPRS, 属于2.5G网络。它是GSM移动电话用户可用的一种移动数据业务,也是最早的无线网络传输方式。
信号标识:T。这个信号较为少见,它代表TD-SCDMA网络格式,即中国移动的3G网络。是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也是ITU批准的三个3G标准中的一个。
信号标识:4G。这是目前大多数手机显示的信号标识。4G是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理论传输速率最高可以达到100Mbps。

网友:
手机固件识别的一种网络制式

网友:
3楼回复的很全面。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手机信号栏显示H+标志时,说明此时手机所在的网络环境是在3G网络和4G网络之间。
H+,这个标志实际上是3G ...

还有HDSPA+好像,当年4G没出来时联通3G号嗷嗷快,上网速度秒杀电信移动...

------------------

网友B:
联通手机打电话就显示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通手机打电话就显示这个

那可以是你的鸡鸡不支持VoLTE,所以打电话时掉到3G,我的LG G6就这样,到后来可能是联通关3G,在乡镇上接打电话都不行了,所以没办法换了...

网友:
3楼正解,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是你的鸡鸡不支持VoLTE,所以打电话时掉到3G,我的LG G6就这样,到后来可能是联通关3G,在乡镇上接打电 ...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

网友:
是信号不好的问题吧

网友:
当年联通常说的3G+

网友:
联通的3.5g,跟3g没多大区别

网友:
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这样 我的在我们苏州个别地区会显示这个 应该是高清通话吧

网友:
移动的3g升级版跟现在的4g+一个意思

网友:
H+就是高速网络,曾经的伪4G

网友:
,现在使用得还很好,特别是麒麟30-4.0系统下

网友:
H+就是高速网络, 现在显示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