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可能是美国海军战斗机上的三轴全姿态地平仪

楼主(2024-08-01):
这些线是我重新焊接的,原来的线太脆了,很容易断

驱动视频哔哩哔哩:嗡嗡蜂

网友:
看似复杂,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论坛大佬厉害,什么都搞得来。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灯光的颜色很骚啊。

网友:
好看,爱看,多发点这种古董让我见见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灯光的颜色很骚啊。

红灯区专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地平仪,最大可能是陀螺磁罗盘。没有地平仪上会标示方向的,地平仪只显示姿态。

网友:
这玩意怎么看是个问题

网友:
线头真多。看着真复杂

网友:
这么复杂,价钱肯定低不了。

网友:
新鲜,够古老的

网友:
再找找别的部件,咱凑个FA18大黄蜂

网友C:
拆散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
论坛果然神奇,啥都能看到

网友:
在论坛真是天天都能长见识

网友: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个论坛的原因,膜拜大佬

网友:
看起来真复杂,现在还是这种复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散装回去还能用吗

可以,等我重新发B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地平仪,最大可能是陀螺磁罗盘。没有地平仪上会标示方向的,地平仪只显示姿态。 ...

国内统称地平仪,分带陀螺备用的直读地平仪,和用垂直陀螺的远读地平仪,就是姿态指示器

网友:
这都能搞得来,这玩意看起来真复杂!

网友:
这玩意儿弄一个装到汽车的仪表台上就非常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