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无牌遥控风扇灯拆机并加台式底座及评测

楼主(2024-08-01):
  前言
    打开淘宝受推送诱惑下单了一个E27螺口的带风扇LED灯,可能看到有遥控可无级调光、调速,觉得15元多点挺便宜,随手就买了,收货后才知道其他平台更便宜,又踩一坑。
    为了能用上,又花2.75元买了根30cm的台灯用鹅颈管,拆个台式话筒做了个底座,将就用起来。不管咋的,先拆拆弄弄来一帖吧。先上段我装完底座通电使用的视频,看看成果。
    本帖分四部分:拆箱、拆机、加装底座、评测。
  一、拆箱
    包装盒直接快递的,里面都没加一点泡沫啥的,谢天谢地广东到江苏到手没坏。

    从包装到灯体(或者叫扇体)没有一点生产信息,型号、厂家、联系方式统统没有,说明书、合格证直接就不提供,典型“三无”。
  二、拆机
    拧下后面3个螺丝灯头就可和灯体分离,220V供电也是对插连接,方便。

    外面一圈为LED灯罩,是卡扣安装,一撬就拆开了。

    灯组由3组2并5串的1/3圆弧铝基板LED灯板串联围成一圈,灯珠大小约2.8×3.0mm,也不知道是啥规格的,实测压降、电流见下文评测部分。灯板上间隔空着LED焊盘位,应该是和高配的可三色调光的通用灯板,我买的这款是白光。

    中间栅格状的是风扇面罩,也是卡扣设计,好拆。风叶为3叶全塑,短而宽,所以风噪控制不会太好。

    拧下后背2个螺丝就可分享风扇与壳体。

    散热风扇一模一样。

    拆开轴卡,取出油封,拔出外转子。

    下面看看控制电路板

    板子与灯板、电机均为接插件连接。
    电路板中间印着“AKD-红外排风扇单色24S”字样,可能算是型号区分,我觉得这名称也不是太合适呀,所以还真不知道怎么叫这东西,姑且就称“遥控风扇灯”吧。

    电机电源AC-DC芯片SZ2525A,只查到了SZ2525C资料,看电路基本一样。

    LED恒流芯片MT9722S查不到相关资料,有MT9712S的规格书,看着电路一样。

    那个SOP-8封装的单片机磨了丝印,就无法识别了,只知道⑧脚供电、①脚地,类似单片机还是有一些的,MS80Fxx01系列、P89LPC9xx系列、C10S011等都有。反正就算知道型号也没啥意义,我也不懂。看着板子不复杂,出了下图,供参考。

  三、加装底座
    买来不能光拆着看看就吃灰,这么热天总得用用的。那就得找个合适的灯座装上,家里也没有螺口灯头的地方可装了,看着这玩意挺轻,就想着整个台灯风扇吧。想到箱底有这辈子不可能再用得到的有线台式话筒,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改装。
    杆子和底座就是用卡农头对插的。

    底座金属的,有点分量。底座内除了9V叠层电池仓,还有一个自锁式按键开关,觉得可以直接取用。三针的加农头也可以留用。

    话筒原来的鹅颈太细太软,仅能支撑咪头,弃用。

    连接底座的插杆得留用,加农头正好接零火地3根线。
    网上重新买了根长30cm、直径10mm的台灯鹅颈,一头外螺纹、一头内螺纹。

    废料堆里找出一个E27的螺口灯座,屁股正好是10mm空芯螺杆对接的那种。然后把话筒插杆上头原来6mm的小孔扩大到10mm,铝材的,分分钟搞定。过程和配件没拍照,秀个装好灯座和插杆的鹅颈样子。

    然后就是焊接加农头、底座话筒线换成电源线,都是小活,不啰嗦。

    改装算是成了。买来的鹅颈管到手时觉得软硬可以的,装好才觉得虽然风扇灯只有半斤多,但还是支撑不力,也不能前探太多,只能往后折弯才能稳住。
  四、评测
    先把结果罗列一下,再秀图吧。
    重量:376g
    尺寸:灯盘直径24.5cm、含灯头总高11.7cm,风叶直径13.8cm。
    灯头规格:E27螺口。
    电源电压:AC85-220V,频率:50/60Hz。
    功率:标称35W。实测最大功耗约24W,其中LED灯最大功耗约20.4W、风扇最大功耗约3.6W;只开风扇最小功耗约1.3W、只开LED灯最小功耗约2W;待机功耗约0.6W。
    功能:15㎡左右空间普通照明、工作台操作照明,无级调光;近距离风扇,无级调速;红外遥控开关照明、风扇,调光、调速,遥控距离约5m;电源开关短时通断循环单开灯、单开风扇、灯风扇开全。
    红外遥控器:尺寸40×86×6.5mm,白色面板黑色底,使用一个3V的CR2025纽扣电池。
    色温:6500K,单白光,八九不离十。
    寿命:标称3万小时。待用,经验预估能到标称的10%差不多了。
    LED灯情况:3组弧形铝基板白光LED,每组2并5串,3组串联。灯珠最大工作电流212mA、最小工作电流19mA,最暗至最亮时单珠压降5.3V~6V、全灯压降80V~91V。恒流驱动为MT9722S模拟调光非隔离降压恒流LED驱动芯片,由单片机PWM控制调光,无频闪,亮度够10㎡左右房间正常照明,能较好胜任桌面照明使用。全功率时灯罩后背温度比环境温度高8℃左右。
    风扇情况:使用9V单线圈含油轴承外转子无刷直流电机,最小风速时电压约3.4V。驱动为SZ2525A原边反馈谷底导通AC-DC芯片,通电即稳压输出9V(实测空载时8.6V左右),然后由单片机控制MOS管驱动电机,并实现无级调速。9V电压同时通过5.1V稳压管稳压后为单片机供电。由于风叶尺寸较小且仅3叶,动平衡也不是太好,高转速时噪声较大,适合半功率以下使用,风量一般。
    特别注意:由于单片机以非隔离形式原边控制恒流驱动芯片LED开关和调光,而电机电源9V又同时为单片机供电,所以电路板所有次级电源均为非隔离,电机和LED均为热地连接,直接接触任何通电端都可能触电

    部分测试图:

    看电路板上风扇电机驱动管使用的SOT-23封装的1.25W小功率场管,可以断定风扇电机是PWM调速,所以直接测量电机压降只是有效值。
    全贴完。

网友A:
技术人才了。这个可以有,以后换灯就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人才了。这个可以有,以后换灯就很方便了。

这么便宜坏了还是直接换新吧

网友B:
带风扇LED,这什么场景用得上???

-----------------

网友C:
楼主介绍的详细,用心了

网友D:
楼主拆机、改装、分析认真细致,还查询了相关技术资料和绘制了线路图,费了不少时间,很实用的技术帖子,谢谢分享。
产品这功能15元多的价格算是比较便宜了,不足之处是三无。可以撸个在合适的场景下直接扭上挂螺口灯头使用,我已经有好多台灯和小台扇,就懒得改装了。

网友:
两线的477霍尔电机能直接PWM调速吗,应该是调压的吧?

网友:
LZ这个帖子可以发给卖家做一个产品说明书了,哈哈

网友:
好帖,不错不错,收藏加淘贴,加分奖励

网友:
这样改造以后,能够使用手机遥控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用鹅颈管组装好后

这是台灯还是台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风扇LED,这什么场景用得上???

-----------------

焊接吹烟

网友:
不是应该用"吸"的么???

---------------------------

网友:
10几块到不算贵,就是灯和风扇凑到一起用到哪里挂高了灯有效 风扇太小肯定无效,挂矮了风扇有效灯又太低了~

网友:
拆机、改装、分析认真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风扇LED,这什么场景用得上???

-----------------

传说中的人体盛

网友:
头重脚轻不稳,使用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风扇LED,这什么场景用得上???

-----------------

捣鼓玩意满头大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介绍的详细,用心了

谢谢支持,拆了就分享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拆机、改装、分析认真细致,还查询了相关技术资料和绘制了线路图,费了不少时间,很实用的技术帖子,谢 ...

后来在其他平台上到更便宜。这小东西确实是吊装更合适,只是现在的房子很少有吊着的灯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