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万用表档测量电源对地值1欧是否判断为坏?

楼主(2024-08-01):
一块主板不显示,开机触发正常,测量其它基本电压均正常风扇转,手摸CPU发热以为正常,时间长一点有点烫手,当拔下CPU后量电压对地电阻值有几百欧,于单独对CPU反面的滤波电容两端测量用二极管档显示为1欧姆。

网友A:
CPU供电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电压正常?

电压有1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有1V供电的。。。

有供电,就与CPU无关,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CPU还有显卡供电对地电阻是很小的,核心供电电压那么低,动不动一两百瓦甚至三四百瓦,可想而知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