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动剃须刀充电器的问题(Vidal Sassoon VSM1200CN)

楼主(2024-08-01):
之前在老姜购买了一个电动剃须刀,放在单位用的,后来搬办公室的时候,充电器不见了。
以为接个5v充电器就可以,实际上显示在充电状态,而没有充电。

究竟这个C045100-C充电器有什么检测电路?像戴尔笔记本充电器那样带芯片?
请各位兄弟指教,谢谢!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085-1-1.html

网友:
你是打算一人送一个研究一下么???

-------------------

网友:
太小众的品牌没人研究

网友:
说不定是电池电压过低,保护了

网友:
不行就拆下电池单独充电试试

网友:
和我那个早期的ETC有点类似,MiniUSB口的,我用5V充电器充不上电,用它提供的就可以充电,后来量了下,那个充电器输出是4V的。

网友:
技术控,专用充电器才行,赞同5楼的办法,拆机检测电池。

网友:
拆机检测电池。

网友:
拆开换电池

网友:
最怕这种专用接头的设备,所以前段时间买了个推剪都特意选了typec接头的,有些也是这种5v用专用接头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