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居民楼买电线的钱被黑了,为了接线买液压钳压线钳

楼主(2024-08-02):
没办法铜线太贵了,粗的就更贵。铝线便宜但是如果接头不用端子接头必烧。。。。。长远考虑还是需要一把压接钳子,也就一两百。用几次就回本了

铝线这东西,在有施工空间且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午,性价比非常的好。但是接头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热氧化,一氧化就更加发热,一发热就更加氧化,最后烧毁,必须要用铜铝过渡段端子,端子必须要压牢固。所以不必谈铝色变,室内装修暗装线路千万别用铝线

老楼,电箱里面空开后是6平方铜线,但是出了电箱就只剩2.5平方了,等于说入户线只有2.5平方,买电线的钱被谁黑了?

下图这一团是6平方线变2.5平方的节点,黑色电缆是我明装的16平方铝线,马勒戈壁的住户也是沙币多,空开接线螺丝好多都拧裂开了,没办法,人微言轻,皇上不急太监急急也没用先管好自己吧。。。。

网友A:
16平方你也太丧心病狂了吧?空开接铝线其实也行,定期压紧+凡士林就可以了。
这种电表6入户2.5的一般是电力在08年大投资改造过的老楼,电力只负责到电表,住户自己习惯了没改老入户线。
话说,你说了半天钳子,那也给我们看看压好的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平方你也太丧心病狂了吧?空开接铝线其实也行,定期压紧+凡士林就可以了。
这种电表6入户2.5的一般是电力 ...

钳子还没到手,现在是锤子套着模具敲的,效果不行
。我玩电焊机玩上瘾了,这250电焊机电流开满呢,220伏特电路就跑到40安了,还不算家里电器。16平方铝线也就跑60安,安全。早几天六平方铝线没做接头被我玩出事了,开关烧了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换个粗的

网友B:
铝线只要暴露空气中,氧化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只要暴露空气中,氧化很快的。

供电局的高压线都是铝线,他们是怎样防腐蚀的?

网友C:
一般人不注意,供电局到电表箱的粗线就是铝的,只要是架空线供电局百分百是铝线。要是自己远距离拉供电线我也建议用粗铝线,性价比高。只要把接头处理好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不注意,供电局到电表箱的粗线就是铝的,只要是架空线供电局百分百是铝线。要是自己远距离拉供电线我 ...

因为铝线轻,不容易往下坠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铝线轻,不容易往下坠是吧?

轻是原因之一,主要还是成本。再说架空不是地埋或墙埋,铝线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还是用铜线好,从空开这边就变过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铜铝复合套,导电膏液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不注意,供电局到电表箱的粗线就是铝的,只要是架空线供电局百分百是铝线。要是自己远距离拉供电线我 ...

赞同,供电局的都是铝线,主要的是不超负荷运行,接头处理好就不会有事

网友:
铝线的特点是轻,但是长期工作就没有铜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铝线只要暴露空气中,氧化很快的。

确实是不安心

网友:
压接后电工胶带缠三圈再热缩管套起来不让水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有种东西叫铜铝转接头
直接买就一劳永逸了,都开始折腾了,确定不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种东西叫铜铝转接头
直接买就一劳永逸了,都开始折腾了,确定不一步到位? ...

直接有铜铝的接线头,直接压上就行

网友F:
我家农村的老房子,建于1983年,全屋暗线,铝线。现在一切正常,电磁炉2100 w ,哪个插座随便插。电热水壶 1800w ,随便插。我看线径好像就是  1.5,或者2.5.

网友:
这么旧的房子,2.5铜线有够用,

网友:
铜铝接头2块多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农村的老房子,建于1983年,全屋暗线,铝线。现在一切正常,电磁炉2100 w ,哪个插座随便插。电热水壶  ...

以前用铝线的很多,主要是现在条件好了,高可靠性还是铜线,尤其是墙埋线。不是铝线不能用,只是在和铜线或其他金属转接时容易出问题这个和铝的化学性质决定的。出问题主要是不同导电金属直接连接造成的,做好铜铝过渡就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