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我又来了客制化DIY定制某为数据线只是手痒已放商城回血

楼主(2024-08-02):
我又来了客制化DIY定制某为数据线只是手痒已放商城回血

之前做了一条某米的数据线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239-1-1.html
这条华为的是一起购买的,本来想推荐给同事,结果他嫌弃不是正品,无奈放弃。
前两天又从老板那边进了一套某果的,变径套已经在路上了,到时更改下就就好看多了。
一起买的3米高仿硅胶线。

开始折腾

USB的壳和TPC头子的。

据说某为的激活快充就是一个电阻的事,那比某米好多了,不像某米还要芯片。

开始折腾,总之就是个折腾活。

焊接TPC要注意,焊点太大会碰触外壳头子。

最后折腾好

看起来挺高大上的,就是变径套没有合适的。

趁同事不注意,偷偷测试一下,可以激活快充,但是功率达不到,因为不是自己的手机,没好意思让他没电给折腾。

反正可以多于QC3的18瓦。

变径套在路上了。

也已挂商城回血。

网友:
回血,哈哈,你就没掉血!

网友A:
小米的要芯片确实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要芯片确实麻烦。

以前一个芯片tpc头顶一条线,现在不用了,之前4.5不含邮买了一套。

网友:
焊接点可打胶固定更好。

网友B:
屏幕上提示要长按中间才进入快充

网友:
成就感满满

网友:
这条线不输于所谓的原装线!

网友:
材料很重要,手头上好几根数据线一测,呸,扔垃圾桶

网友:
是四线的吗

网友:
做的不错,能够极速快充很好。

网友:
生意都不好做

网友C:
爱上这个功率测量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上提示要长按中间才进入快充

还要这样?哈哈,我还没注意,我只注意快充会屏幕发热。

网友:
之前买了头做了一条240W的双C 线   到手发现  我都没有可以用的240W的充电头搭配   也没有240W的设备,现在看着那根35CM的240W 线发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上这个功率测量插座了

我新改的检测插座上就有功率指数,还有库仑计。

网友:
次品就无视了!

网友:
线材看着好粗壮,柔软不?

网友:
插手机那边,也用金属,不嫌重吗?

网友:
厉害,线做的不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