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UP19(PS2251-50)支持SLC颗粒问题。

楼主(2024-08-02):
手上积攒了不少群联UP19(PS2251-50)的主控,后缀BC和BE的都有,数码之家有大佬共享了板子,打了五片玩玩,上了BE主控,上了6CDJ、SDTNPACHEM_016G_C和JS29F16B08HCND1,打开MPALL爆红,版本从V3尝试到V5,都不行,最后上了29F64G08JCND1用V3.29.0B开卡成功。按道理说既然JCND1能开卡,应该也支持HCND1,但是不知道为啥不支持。所以问问各位大佬,这主控到底支不支持HCND1?JS29F64G08CCNE1和JS29F16B08JCNE1支持吗?7S2F支持吗?

网友:
up19只能支持34纳米-90纳米还有很少25纳米的闪存,也做了不少这个主控的U盘,现在已经退烧了。

网友:
PS2251-50,想起了10年前挑选U盘量产CD-ROM的日子。

网友A:
群联的CDROM     好多机器启动时不识别

网友B:
手里还有20片29F64Gxxxxxx,,真是鸡肋,做U盘太小,吃灰有十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还有20片29F64Gxxxxxx,,真是鸡肋,做U盘太小,吃灰有十年了。。

64G一般情况办公完全够了,绝大多数人只放文档,不装图片视频2-4G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联的CDROM     好多机器启动时不识别

为毛要用CDROM,我用FbintTool+FAT32(EFI)还没见哪个鸡鸡没法启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里还有20片29F64Gxxxxxx,,真是鸡肋,做U盘太小,吃灰有十年了。。

来来来,10块包邮解君愁...

----------------------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G一般情况办公完全够了,绝大多数人只放文档,不装图片视频2-4G都用不了 ...

那是64Gb...

----------------------

网友:
一是软件版本问题,二是颗粒识别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4G一般情况办公完全够了,绝大多数人只放文档,不装图片视频2-4G都用不了 ...

9楼回复你了,官方丝印29F64G08JCND1中,64G指的是小b,,换算大B要除8才是实际容量,

网友:
老颗粒应该还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回复你了,官方丝印29F64G08JCND1中,64G指的是小b,,换算大B要除8才是实际容量, ...

JCND速度非常不错了做6221双贴不错,能跑200/100.双贴UP19也行吧要找8CE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