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摩托车启动电机

楼主(2024-08-02):
我的买菜车最近启动无力,有时候启动困难,排除了启动继电器,估计是启动电机碳刷磨损了,今天把它拆下来检查一下。由于新买的碳刷还没到货,暂时只能上拆解的图片。(8月4日更新)今天买的碳刷到了,马上安装好了,测试摩托车点火一打就着,马达转动非常有劲,再也不像之前那样有气无力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又节省下一笔银子,高手

网友:
正极磨损大

网友B:
这个要买好的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买好的碳刷。

买的原厂的碳刷

网友:
高手啊,吃瓜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节省下一笔银子,高手

能省则省,主要还是自己动手也能有点乐趣

网友C:
一定要注意装配,搞不好会反转!我都遇到过!哈哈哈哈

网友D:
见过碳刷磨损后烧转子换向器的(电动三轮车供电72伏100安时的)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正极磨损会那么厉害,我怀疑是装配位置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注意装配,搞不好会反转!我都遇到过!哈哈哈哈

那应该不可能,正负极没变不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碳刷磨损后烧转子换向器的(电动三轮车供电72伏100安时的)

这个是启动电机,只是在启动的时候转,其他时间不会工作,所以不像电动三轮的电机是长时间工作的,因此烧换向器也是可能的

网友E:
油车比较适合稍长距离驾驶,在市区街上人多,一会油门一会刹车很恼火

网友:
两个碳刷的磨损相差太大了  数字补丁

网友F:
开走3台踏板,从新车到强制报废
没用坏过启动机
启动习惯都是用脚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车比较适合稍长距离驾驶,在市区街上人多,一会油门一会刹车很恼火

我喜欢油车,电动车没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不可能,正负极没变不会反转

哈哈,你试试就知道了,当时我也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走3台踏板,从新车到强制报废
没用坏过启动机
启动习惯都是用脚踩

我这个没脚启动,这也是这个车的一个缺点,有一次就是因为启动马达不好启动,差点把我丢路上,所以坚决要拆下来换碳刷了

网友:
打理的不错,清爽多了

网友:
这个修理有水平,大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