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几天,thinkpad 20V电源改电压,还是得来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4-08-02):
手里有个thinkpad 20V电源,看了一下,应该是光宝代工的,想改来给T12白光用。
方案是LTA301P+103AIW
目前已经找到次级的上拉和下拉电阻,通过阻值计算,替换下拉两个并联电阻之一为223,应该输出24V。
但是,但是,但是,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如果替换成363电阻后,试过了,可以正常输出22V
现在就是想输出24V

现在请问大家,是不是要改前级的稳压管附近的阻值,按照论坛里的方案,要减少电阻或者串个二极管,这些知识对于没学过电路知识的我来说就是知识盲区,想让大家给我画个圈圈,指个区域

网友:
改2脚分压吧

楼主:
大神,你说的是103AIW芯片的2脚?还是LTA301P的2脚?能不能具体给指导指导

网友:
103AIW他的2脚吧

网友:
T12还改啥,直接用20v就行吧。一般使用感觉不出来

网友A:
上拉电阻串接一个16.8k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串接一个16.8k电阻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阻值,我用公式算出来好像要不了这么多吧
1/((1/4.42)+(1/511))=4.38
原始输出=2.5/(4.38/(4.38+31.6))=20.53V

如果按照你说的,串一个16.8
是不是输出变成2.5/(4.38/(4.38+31.6+16.8))=30.11V

还是我的公式哪里有问题,请明示,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阻值,我用公式算出来好像要不了这么多吧
1/((1/4.42)+(1/511))=4.38
原 ...

自己看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阻值,我用公式算出来好像要不了这么多吧
1/((1/4.42)+(1/511))=4.38
原 ...

自己看图吧,如果电压高就保护可以替换一下0.1欧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图吧,如果电压高就保护可以替换一下0.1欧电阻试试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C:
我用20v6.15a的联想电源改24v,空载正常输出,带245就保护了,最后降压到22v带245最大电流5a,应该改是24v过流保护了,直接改22v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20v6.15a的联想电源改24v,空载正常输出,带245就保护了,最后降压到22v带245最大电流5a,应该改是24v ...

看样子我也别纠结必须改到24V了,免得壳子装上了胶打上了,结果过压保护,到时候就很麻烦。
只要22V能稳定输出,就老老实实用得了

网友(2025-04-21):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我也别纠结必须改到24V了,免得壳子装上了胶打上了,结果过压保护,到时候就很麻烦。
只要22V能稳 ...

lta3018脚电阻换大一点的就可以提高过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