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充电器改装通用问题?

楼主(2024-08-02):
求教,这两种不同品牌充电器(电压和电流一样48V12AH),改插头了可以通用吗?

网友:
参数完全一样的话,改了插头(注意正负极),我觉得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还要看充电器上的电流电压,48V12AH指的是对应电池,实际充电的型号在下面,锂电和铅酸充电参数可是相差很多,注意安全

网友:
网上有转接头卖

网友:
铅酸对铅酸,锂电对锂电,输出电压电流一样,对应电池正负极没错,就用吧

网友:
只要正负极正确,当然可以通用。不通用是品牌保护,一切都是钱

网友:
这个没有散热风扇,减配了。

网友A:
主要看截止电压,否则会一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截止电压,否则会一直充电

怎么看截止电压呢?截止电压是什么?

网友:
主要看充的是什么电池,铅蓄电池和锂电池的截止电压不同。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和电流一样就可以改插头用。

网友:
只要被充电的电池类型一致,改好充电器输出的极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买电动车,车是一家的,电瓶是另一家的,充电器再来一家,
因为有一次街边买的金鹏车,用一个礼拜充电器冒烟了,回去退车
店主不同意,问他什么坏了,喊不懂,为什么不能退,喊卖出去没有退货的
去工商举报,工商也没查他证,直接让解决
店主赔了个充电器,赔了组维修售后电瓶
说了三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截止电压呢?截止电压是什么?

认真看充电器背面的说明呀,有的有写铅酸专用、锂电专用的。还写了电压电流等参数的。

网友:
正负极不接反就行

网友B:
铅酸的用到锂电上就危险了

网友:
主要看充电电池类型、充电电压,一样就可以改。

网友:
量一下输出电压 是一致的就行 锂电跟铅酸的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的用到锂电上就危险了

反之亦然

网友:
可以通用的,我改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