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充笔记本电脑的60W -67W的氮化镓充电头有什么可推荐的

楼主(2024-08-02):
大家好,这几年氮化镓充电头炒得很火,想弄一个充笔记本的,60-67W,体积不要过于巨大能随包带的,同时能充下手机也最好,就是1-2个输出口的, 用料不比安克差的有什么可推荐的,好象说绿联的用料也不比它差,在高品质的用料下,不容易坏的,价格实惠的有什么可推荐的,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几个大品牌的差距不大,看价格和喜好品牌吧。
本人用的小米。

网友:
同求,笔记本是东芝G83 19V 3.64A的,

网友:
看笔记本什么接口,能支持什么充电协议啊,然后再去选充电头啊。啥也没说,没法推荐啊

网友:
对体积没有过度追求的话就选择个体积稍微大点的吧,最好是带typeA口的,更方便
现在65w的pd协议已经算烂大街了,随便买就行,都能用,我现在在用的一款笔记本自带老实充电器,pd65w,一坨线麻烦,另外两款氮化镓飞频+小米,一个typeC一个typeA,手机电脑两不误,接线清爽,只能说体积越小越便携,散热效果越差,但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自带的也不大啊,非要氮化镓的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