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你们那锂电池专用充电器是不是充满了就自动停止输出了?

楼主(2024-08-02):
我见铁塔电池组上有485通讯接口,设置里有充电匹配选项,那么是不是专用的充电器充电到设定容量SOC=100%了保护板就会输出一个信号关闭专用充电器输出?再举例
也就是如果本来是20AH的电池模组,我保护板里设置成设计容量、满充容量是5AH,充到5AH时显示SOC=100%,保护板就会向充电器发送信号,
我是普通充电器,假如我设置的设计容量、满充容量是25AH,,用我这普通充电器充,是充到剩余电量25AH、SOC=100%之后还会继续充 ,剩余电量还会继续增加显示25.1-25.2-25.3---直到单体过压保护,

网友:
锂电池充电器自己到了截止电压就会红灯转绿灯

网友A:
买一个蚂蚁保护板,可以设置参数的...我那时候用的4812的锂电,充电电压改成52V,大概也就90%就绿灯停止充电了,这样用了近5年.

网友:
测过手头上的电钻充电器,转灯后仍有小电流,也试过故障电池充电灯不亮但是也有小电流。

网友:
必需的啊,否则就危险了啊,啊啊啊

网友:
网上有锂电池充满自动停止输出的充电器,不过这个还是建立在保护板充满保护(单体或者是整组充满保护)的条件下。其实像铁塔或者是别的品牌智能保护板,板子和充电器有通迅肯定更好,没通迅也没那么重要。只要充电器设定没有充电电流,或者是检测到充电电流小到多少,又或者是电池电压到多少伏关闭输出就行了。至于电池组的情况,那是保护板的事。
我现在用的锂电池充电器是拿铅酸充电器改的,3842+431+817的方案,充电部分是运放加磨字芯片(估计是单片机),这充电器原来就带充满关闭输出,它有两个光耦,改的时候大概看了下充满自停的原理:转灯之后延时一段时间,无字芯片控制光耦触发可控硅拉低3842供电实现自停。

网友B:
去看看拿电动车电池进电梯那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蚂蚁保护板,可以设置参数的...我那时候用的4812的锂电,充电电压改成52V,大概也就90%就绿灯停止充电了 ...

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保护板通过RS485通讯线控制充电器停止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拿电动车电池进电梯那个视频

我们在研究深层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保护板通过RS485通讯线控制充电器停止输出了

不是,带com口保护板其实就是可调节单片机控制mos管控制通断的,com口只是一个设置参数的功能...不对的话请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带com口保护板其实就是可调节单片机控制mos管控制通断的,com口只是一个设置参数的功能...不对的话请 ...

那用专用锂电充电器就没意思了

网友:
一般的没有,主要靠保护板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专用锂电充电器就没意思了

锂电池基本都是靠保护板保护的    我在淘宝买过带平衡的3串保护板不靠谱   单节充到4.35都不停充    工具电池任何一串4.2就停充

网友:
专用充电器,不会玩,带485通讯

网友:
你说的没错,就的设定,不然过充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基本都是靠保护板保护的    我在淘宝买过带平衡的3串保护板不靠谱   单节充到4.35都不停充    工具 ...

三元锂弹4.35v循环寿命100次,4.5v循环寿命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