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开卡TH58TFT1V23BA8H_1TB教程

楼主(2024-08-02):
最近得到四颗TH58TFT1V23BA8H,单颗256G的BiCS3颗粒,想来想去四贴SM2262EN才是它最好的归属

1. 材料清单
主控:SM2262EN BB
版型:公版四贴版型(双面板)
缓存:D9TBK(DDR4)*2
颗粒:TH58TFT1V23BA8H*4

2. 焊接过程
a.清理焊盘

b.缓存实拍

c.颗粒信息

d.颗粒植锡

e.焊接成品

f.更改VCCQ电压为1.8V
2262en+TH58TFT1V23BA8HVCCQ需要1.8v,在1.2v上频率只能手动指定175以下
否则会报错ADJ错误

根据数码论坛内大佬提供的跳线信息,R1是R2的两倍阻值,VCCQ电压为1.8V,我这里用了R1=100K,R2=51K,实际电压1.78v,也是没问题的。

3. 开卡过程(包含RDT)

a. 量产工具:SM2262EN_NoIM_MPT0807A_FW42BBT9BA

b.用JMS583的USB转M2的转接卡,插入电脑,并点击左上角那个搜索图标(我这里已经开好了,ROM状态下会识别一个1023M的盘)

c.量产设置

一般TLC配置:SLC:20, TLC:50,因为我这个颗粒才写入几次PE,所以我设置的相对严格点:SLC:15,TLC:45,保存后,点击开卡就行。

d.RDT说明
刷入固件后,重新插拔一下,不能插手机充电器,需要USB通讯,直接插电脑,RDT瞬时电流能超过1A,注意辅助供电。
过程中,灯会慢闪烁,1T大概耗时1小时40分钟,结束后直接插电脑。

e. RDT结果(颗粒体质很不错,没有新增坏块,都是原厂坏块)

f. RDT跑完后的开卡设置

进行如上设置,保存,重新开卡就好了。

g. 测速
我电脑没有多的NVME接口,不像拆了测试,大家自己测试吧,大概读取3000,写2500左右。

4. 其他说明
量产工具下载:

下载后,删除 【.zip】后缀,本质是7z的压缩包
其他下载地址: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

网友:
教程很清楚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教程很清楚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大佬犀利,流程清晰

网友:
教程挺清晰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这样的才是技术贴,不过估计很多人做不了

网友:
教程很清楚明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请问,这块板子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块板子哪里买~

小黄鱼,直接搜2262en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2024-10-17):
请问下开卡的时候一定要跑RDT么? 不跑,开完直接用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