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选购安全梯子,维修家庭漏电

楼主(2024-08-02):
选梯子,巴拉巴拉,问了小白们,小白们推荐镁什么。。。。。。

直接买。

包装还可以。

卡扣,塑料的。

脚垫特写

脚垫特写

固定管子部分。

全貌。(这玩意,其实就是竹节梯)

说明书,里面,送了几个塑料的卡扣。(替换。证明锁止机构是塑料的。)

所谓的安全卡扣,是这样的塑料件。(会不会磨损?有待考证。)

重量。。。。。。。。。扛不动。不好意思,虚的很。

高度还可以。(稳)收梯子,很麻烦。而且,有压断手指风险。特别是卡扣磨损的情况。

综合。。。。。。。

退了。因为,牛马推荐的。

楼主:
于是,继续选梯子。

没牌子。。。。。。。。。。小巨人款

物流送过来破损。

直接站立,立正

升高

关节

上梯子

高度不错。

收起来

工作台

工具袋,加工作台

最高处,不晃动。稳。

送的工具袋。

方便。

折叠起来。车子,放得下。

出去看看。试试。

嗯嗯。开关。(地线都不包)

1

2

3

充吧。价格不贵。

网友:
这种我是觉得不好用,伸手都太麻烦还容易夹手,关键是你买来干啥的?

网友:
哈哈哈哈,我们梯子都是用扛的,以前干活梯子有个40斤

网友:
哪里不好呢

网友:
感觉好贵啊。。。。。。

网友:
你是卖梯子的吧

网友:
装修刷腻子粉的师傅,木方十分钟钉枪订一个出来。

网友:
雷都捷特(LittleGiant)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家里用就不要选择带伸缩收纳的,质量没有固定的好,一般商品房的层高,4步梯就够用了,别墅另说

网友A:
同款,不过我选的是4步梯子,装监控还是装灯都够用,高处就放直用一字梯,竹节梯子爬上去晃荡感觉不安全,仿的太轻,那种圆形关节也很容易坏,站上面也不踏实。

最后那个平台不仅仅是工作台,还是站人用的。当年各种活动抵扣优惠券叠加了也要1200多才拿下,现在没有优惠只要1080,感觉亏了一个亿!

网友:
选折叠主要还是考虑外出干活时后备箱能直接放下。需要放倒座位就不太方便了。

网友:
不用一直带出去干活的话,别买伸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不过我选的是4步梯子,装监控还是装灯都够用,高处就放直用一字梯,竹节梯子爬上去晃荡感觉不安全, ...

梯子还是买雷都捷特,跟稳耐。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这不是家用,搞工程用的,家用的话4步梯足够了!

网友:
俺是家用,就一般的人字梯

网友:
第二个看着不 错,竹节梯子爬上去晃荡感觉不安 全

网友:
看到价格,抱歉,打扰了,我就不该进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详细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