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板载蓝牙只能读信号,怎么改成读写双向通讯?

楼主(2024-08-02):
铁塔保护板上的板载蓝牙采用的BK343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蓝牙4.2双模式低能耗蓝牙芯片,可惜的是在这里没有能发挥它的双向通讯的性能,只能用手机app看电池的情况而不能进行设置操作!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模块改成可以双向通讯,可以用手机微信小程序对保护板的设置!

楼主:
BK3432蓝牙模块休眠状态耗电只有1.8微安,也就是说蓝牙没有连接app的时候就会进入休眠状态,耗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把铁塔保护板耗电归于蓝牙实在是冤枉了它!

楼主:
这是铁塔保护板板载蓝牙靓照

楼主:
考虑搞一个485转TTL模块,把这个蓝牙模块焊下来连接上,外挂到保护板上,是否可以达到要求!这样就不用开电脑在上位机里管理电源了,大家发表看法讨论看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你对蓝牙模块重新编程,写你自己的程序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K3432蓝牙模块休眠状态耗电只有1.8微安,也就是说蓝牙没有连接app的时候就会进入休眠状态,耗电几乎可以忽 ...

蓝牙模块供电肯定是低压,有没有可能板子降压部分效率太低?像一些电压表头,5到几十伏供电都可以,降压用线性稳压,大部分的功耗都被稳压三极管以发热形式消耗了

网友A:
有这个蓝牙模块卖,20多一个,可以插上就可以设置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蓝牙模块卖,20多一个,可以插上就可以设置参数了

买现成的没意思了,就是想折腾一下,提升一下自己

网友B:
那你可要小心别人连接你的蓝牙给你胡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可要小心别人连接你的蓝牙给你胡乱设置

很有道理,蓝牙连接需要设置密码

网友C:
感觉没有必要改啊,设置参数直接用485上位机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有必要改啊,设置参数直接用485上位机不就行了么。

上电脑哪有手机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脑哪有手机方便

没有专用密码别人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脑哪有手机方便

参数设置好以后,也不需要经常改动吧,万一改错了还容易出事。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蓝牙模块卖,20多一个,可以插上就可以设置参数了

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现成的没意思了,就是想折腾一下,提升一下自己

楼主,搞得怎们样了?
期待更新

网友:
其实改造也不难啊,直接把蓝牙的rx tx飞线到板子上的串口上,就可以用电脑上位机改了呀,只是手机端没有这个app而已。

网友:
看保护的的,我有个16串的就支持外挂蓝牙模块写入信息,20串那个就不行用外挂蓝牙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