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柏 e9000 薄膜键盘拆解

楼主(2024-08-02):
这种精巧的薄膜键盘是不可拆修的,只能毁拆。
薄膜键盘进水是没有修复必要的,也可能是雷柏的导电印刷漆质量不好,估计设计上就是以保修期为指标的,即便不进水,潮气也会逐渐侵蚀,撑满两倍保修期估计就开始断了。
看看这个薄膜印刷电路,大面积变色了,一条线已经彻底断了,表现为这条线上上8个键失灵,即便修复断点,过不久其他部位也会断掉。

楼主:
这个键盘10多年了,还有个叫贝尔森特啥的,老ps/2接口的估计20年了吧,我还在用,这两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键帽都油了,但没掉字。
10年前我还买过一个优派的这种小键盘,一年多就坏掉了。
感觉薄膜键盘还是买新牌子的可靠,用料可靠,不像某些老牌子把技术都用在计划性报废上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跟使用环境有关系,我从TB上买的便宜货好几年了啥毛病都没有,我的本子都十年了每个键都好用得很...

网友B:
这玩意只能从淘宝上买点导电银浆修复一下,环境不好的刷一下三防漆

网友:
氧化了吧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跟使用环境有关系,我从TB上买的便宜货好几年了啥毛病都没有,我的本子都十年了每个键都好用得很.. ...

刚刚拆了一个廉价杂牌键盘,这才发现人家杂牌的里面的薄膜都是密封的,有防水的不干胶,把所有的开孔处全给密封住了。
雷柏就是故意的,你要说几十年前密封工艺还没普及,你这么干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只能从淘宝上买点导电银浆修复一下,环境不好的刷一下三防漆

你去看一下我刚拆的另一个杂牌键盘,廉价的杂牌键盘,看看里面的密封工艺,根本没有三防漆以及导电银浆什么事儿。现在的薄膜电容键盘应该是一种永久性的设计,寿命无限那种,除非外面机械部分损坏了。雷柏这是故意的,缩减密封工艺,就是为了降低寿命,不可修复。
现在手里还有两个雷柏的机械键盘,不知道他们的缩减在什么地方,如果我是雷柏,就用不防潮的电路板,据说是有种酚醛的电路板,时间长了绝缘性会下降,无法修复。

网友:
这种用自粘的铜箔可以修复不?

网友:
我之前的一个薄膜键盘也是线路腐蚀断了,肯定没进过水

网友:
雷柏一直就不怎么样

网友:
导电笔画一下

网友:
换新的吧,没修的价值

网友:
精明过头倒自个牌子,老用户会慢慢远离,只能割新韭菜

网友:
这种键盘就没法修,只能扔

网友C:
导电胶修补一下看看

网友:
直接上机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电胶修补一下看看

装不回去了,几十个热熔固定桩。
其实就坏这一处也能修,点胶固定那几十个点也没问题,只是看这么多腐蚀的线路,随时会出现新的断点,千疮百孔,没救了

网友:
大部分是因为进水,进薄膜后很难排出来,腐蚀的更快。
我买过导电银漆,但是那东西只能高温烘烤后才能有良好的导电性。
如果用热风枪吹,这种薄膜不好用,温度高了就收缩变形了,还是随它去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D:
雷柏的机械键盘也不怎么好,用没多长时间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柏的机械键盘也不怎么好,用没多长时间就坏了。

机械键盘还有点维修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