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汇报一下,惠威M-20W音箱低音炮嗡嗡声故障修好了。。。

楼主(2024-08-02):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979),惠威M-20W音箱,低音炮突然出现很大的嗡嗡声,拆开看到有个10000uF的电解电容鼓包了,测量容量只有不到0.5uF,完全损坏了。另一个倒是还有9000uF,不过要换就都一起换了。

买了两个新电容回来,且耐压提高到35V。
因为出差,隔了好几天才动手更换。

更换电容后,这个音箱满血复活了。

顺手把四个功放IC换上新的散热硅脂。这四个管子的确发热巨大,时间长了背后那块巨大的散热板都有点烫手。

原来的NE5532P运放,看Logo是德州仪器的Logo。手头也有两块据说也是德州仪器原厂的5532,本来想换了试试看,后来想这个2.1箱子也就蓝牙连接手机听听歌图个热闹,懒得折腾,算了。

最后感谢坛友们的指导。

升级为伊娜电容: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772-1-1.html

网友:
里面用的LM1875不是NS的,这个里面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就不知道了,TI的NE5532当前还能买得到,以前最火的大S的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网友:
有数字功放吗?改成数字的省电。

网友:
批量生产不会用精品元件的、尽管惠威产品当年算是高档。

网友:
只需要换两个电容就好了吗?

网友A:
拆都拆了,把电容全换成小日子的,红红绿绿的好看,运放一定要换啊,滤波电容也要换

网友B:
你那5532的字体倒不像真的。

大厂印刷都有自己独特的字体,其实是有点防伪的味道的。

网友C:
换的35V 10000μf电容不够发烧,反正是要换,不如找个ELNA、黑金刚、Nichicon、Rubycon或者松下之类的发烧电容换上

网友D:
换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估计电容也是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5532的字体倒不像真的。

大厂印刷都有自己独特的字体,其实是有点防伪的味道的。 ...

我也有点怀疑,觉得手头那两颗更真。只是懒得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容就解决问题了?

是的。一只都完全没有容量了,无法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35V 10000μf电容不够发烧,反正是要换,不如找个ELNA、黑金刚、Nichicon、Rubycon或者松下之类的发烧 ...

哈哈,果然是发烧友。这个箱子摩机还要折腾好多东西呢,倒不如换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都拆了,把电容全换成小日子的,红红绿绿的好看,运放一定要换啊,滤波电容也要换 ...

这个。。。干脆把板子换了。。。

网友:
应该用好一点的品牌电容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音箱,又可以愉快的听歌了

网友:
电容耐压高了,体积不大

网友:
曾经有一对t200b,在小区里根本不能放大声,浪费了一对好音响,现在又想念它了,听着小音箱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电子管的不错

网友:
又省下换音响的钱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