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械定时器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24-08-02):
看样子第一环是黑  因为最后一环距离上一环的间距最大 而黄色这环符合条件  那这个电阻正确的读法就是黑金橙紫黄  但是用万能表测量是46.5K  色环就有点符合黄紫橙金黑了  而按照这个色环读书应该是47.3欧的阻值  难道这个电阻烧的大了一千倍?

网友:
读作47K是正确的。

网友A:
473就是47K啊,第三位是0的个数,测得46.5差不多了,误差而已,或者说表的误差。

网友B:
定时器内部的步进电机一般是十几伏工作电压,所以限流电阻几十K是正常的,我用的一个定时器,实测就是18V工作电压,电阻发热很厉害,所以我就用电容替换掉电阻,也不发热了,自耗功率也大大降低

网友:
应该是黄紫橙金黑,应该是47千欧,金应该是误差吧。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就是47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3就是47K啊,第三位是0的个数,测得46.5差不多了,误差而已,或者说表的误差。 ...

一般色环电阻最后一位距离倒数第二位色环的距离是最大的 这个正好相反 以为这个电阻外表有热缩管电阻另一侧有发黑的痕迹 所以一开始以为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内部的步进电机一般是十几伏工作电压,所以限流电阻几十K是正常的,我用的一个定时器,实测就是18V工 ...

一开始是定时器设定好时间了没反应 也没注意通不通电 就拆开了 发现电阻一侧热缩管都烧坏了 当时按照五环电阻计算的 手头没合适的电阻 然后换了一个1百欧3瓦的电阻换上了  安好后通电还卡卡响了一会 然后定时一个小时 到点发现定时器没变化还指在1那 拆开 有异味 线圈有变色 测量线圈不通  线圈烧了 没法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色环电阻最后一位距离倒数第二位色环的距离是最大的 这个正好相反 以为这个电阻外表有热缩管电阻另一 ...

小厂生产的东西标注不是那么规范正常,电阻烧了的话就是开路了,不会变成这样的。另外你判断定时器不工作  的原因也不对,应该检查机械部分有没有卡滞,齿轮有卡滞会导致同步电机负荷增大甚至停止,然后电流增大导致电阻发热增大烧坏热缩套管。所以,定时器通电不转的时候你应该测量一下电压和电流就很容易查清楚是什么问题,而不应该凭感觉换个100欧电阻上去导致线圈烧毁。

网友:
同步电机的线圈电压应该不是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是定时器设定好时间了没反应 也没注意通不通电 就拆开了 发现电阻一侧热缩管都烧坏了 当时按照五环 ...

如果塑料架没变形,可以重绕线圈,不过这就费事了

网友:
读色环应该是47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塑料架没变形,可以重绕线圈,不过这就费事了

有点变形 尝试拆了 没拆开 最里层的那个铜线头断了 线贴别细手头也没合适的

网友C:
金科德定时转换器,电阻45.5kΩ,线圈4.2KΩ。实测,也是怕坏了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科德定时转换器,电阻45.5kΩ,线圈4.2KΩ。实测,也是怕坏了不好判断。

线圈坏了就不值得修了 我的之前估计也是线圈坏了 没彻底坏 后来换上100欧姆的电阻把线圈一头彻底烧熔了 那头线少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