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TWRP要密码

楼主(2024-08-02):
折腾了一星期才刷到手机里面,却有密码,三台电脑只有一台能刷进入,太难了!系统刷了N遍,国,港,台三个版本轮流刷,手机都快刷坏了

网友A:
上一个更高版本的twrp试试,可能是安卓版本太高,它的版本低,自动解密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一个更高版本的twrp试试,可能是安卓版本太高,它的版本低,自动解密不了 ...

下载就是最高版本,手机系统8.0
twrp-3.7.0_9-0-kagura.img        28.4M        2022-10-06 05:48:08 UT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就是最高版本,手机系统8.0
twrp-3.7.0_9-0-kagura.img        28.4M        2022-10-06 05:48:08 UTC ...

把data格式化一遍在twrp下安装rom试试看,猜测应该是原来那个rom不是用twrp装的所以twrp认不出?反正我小米6刷机看教程twrp得双清+格式化data以后再刷系统,有的改版twrp还带强制取消解密,之后在操作就没有解密不开的问题了,我现在米6刷了个安卓12,twrp3.3.2下data也是能打开的,索尼没用过不清楚。或者你刷个橙狐rec看看行不行

网友C:
竟然没锁BootLoad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data格式化一遍在twrp下安装rom试试看,猜测应该是原来那个rom不是用twrp装的所以twrp认不出?反正我小 ...

data分区格式化没有用,后面试试在手机上刷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没锁BootLoader...

------------------

新机刚买来那时国行刷港行就解锁过的

网友D:
twrp几个机子折腾过,要密码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twrp几个机子折腾过,要密码没碰到过。

也是大法的机子?

网友:
什么东西呀,看不懂。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E:
twrp 內,
进行双清后,
再选重启,
再选 recovery,
这样內置储存容量,
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可以操作了。

网友:
好多年不玩了,都不会玩这个了,忘完了。前段时间刷魅族mx6时拷进一个固件可能有问题,刷完就打不开了,一直卡在字母logo,也不知道用twrp能重新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twrp 內,
进行双清后,
再选重启,

能看到密码?试了N种操作,只有6.0的系统TWRP要最低版本3.0.2可以解密,但是要先设置好锁屏密码,再刷TWRP,然后解密码就是锁屏密码

网友F:
我记得 data分区的解密是需要你用bat自己操作一下才能读的 密码一般都是锁屏 如果识别不到就是没有执行这个解锁步骤
再试试看吧!

网友:
什么神仙系统

网友:
这种手机即便刷了系统,有些设置和使用也是有点别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 data分区的解密是需要你用bat自己操作一下才能读的 密码一般都是锁屏 如果识别不到就是没有执行这个 ...

解密是需要你用bat自己操作一下才能读的
=============================
还记得是怎样操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密是需要你用bat自己操作一下才能读的
=============================
还记得是怎样操作的吗? ...

索尼的不一定适用哈 我先声明 之前用的是小米和红米的MIUI 10-13 我都有用过TWRP
data分区是要特别解密一下
以下是我在一个海外论坛交流中看到的一些只言片语 希望能帮到你

data分區加密保護,那個只能 「格式化data分區」破解(TWRP裡面有選項可以對 data分區格式化),格式化data分區後,已經安裝的軟體會全被洗掉,設定也會被洗掉,回到出廠狀態。然後就可以裝上 Magick。

但是以後每次更新,root 會不見,若想再次 root 都得來一次格式化data分區(資料全消)....

所以如果你要破解 data分區加密 的話,以後就儘量不更新了,不然每次更新要重新 root ,都要來一次格式化,軟體要全部重裝,耗時間,吃不消啊。

或者改用 MIUI 開發版自帶的 root,開發版自帶的root是可以任意更新的,root 不會消失。但就無法安裝 Magick(第三方root管理程式),也無法用到 Magick 附帶的那些好用模組。只是單純的 root。

***************************************

至於 system 鎖,那是另外的東西

● data 分區加密
● system鎖 (鎖住 /system 目錄唯讀)
這兩樣是不同的東西。都是原廠故意加入的系統保護,刁難使用者的。

system鎖,倒是很容易破解,
去 PLAY商店搜尋一個APP叫做:SYSLOCK
是專門針對小米手機破解system 鎖的。
(紅米也能用,軟體打開會顯示機型)

↑ APP圖案長這樣的,綠色圖案的,別裝錯了。

這 APP軟體很簡單,就一個開關,打開就破解 system鎖 了,會要求重開機一次。

但是注意:雖然開關可以關回去(鎖回去),建議不要,因為會導致下次無法開機(只能刷機修理了)。就是只能破解,但不能鎖回去。要鎖回去就是刷機,或者更新。

另外如果破解了 system 鎖,就不能增量更新了(幾百MB那種)。只能下載 "完整更新檔"(1~2GB那種的)來更新,在更新界面右上角...那邊可以下載完整更新檔。

system鎖 沒破解的話,無法掛載為讀寫,會一直保持在唯讀的狀態。即便你用 root檔案總管類軟體,去把 /system 掛載為讀寫,也無法寫入,每次修改系統檔後存檔,然後會發現怎麼根本沒改變。因為沒破解寫入不了。

比方說修改 /system/build.prop 什麼的。有一些機型想安裝 Goolge Camera 相機,得修改系統參數。

紅米比較舊的機型才要,系統檔裡面沒那麼參數。後來出的機型都不必了,原裝ROM裡面就有那個參數,直接安裝 Google相機的 *.apk 就行用了

掛載 /system 為讀寫,還有一個用途是刪掉系統內建 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