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自已给手机贴钢化膜

楼主(2024-08-02):
手机还是有必要贴个钢化膜的,这样可以保护手机屏幕,不然的话不知道要换多少个屏了。贴膜也不难,就是要清除灰尘,买膜都会送湿巾和除尘贴,把膜放上去就会自动粘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也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A:
我都帖废几张钢化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帖废几张钢化膜了

多练习就熟练了

网友:
很有必要,我换了两次膜了

网友:
经常坏,都成老师傅了

网友:
我用手机必须贴膜,图个安心,也防止屏幕刮花

网友:
我就怕贴钢化膜了

网友:
我是钢化膜和手机壳都用上而且手机壳一定要高出钢化膜才不容易摔烂贴膜。

网友:
选好膜一定能贴好

网友B:
贴膜是保护手机屏疏油层的,防摔是靠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膜是保护手机屏疏油层的,防摔是靠运气

没明白,为什么需要保护疏油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为什么需要保护疏油层

就是为了少沾点指纹吧

网友C:
我的二个手机都没有贴膜,只戴了套。(小米 14 Pro、iPhone 15 Pro Max)

网友D:
手机贴膜压根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二个手机都没有贴膜,只戴了套。(小米 14 Pro、iPhone 15 Pro Max)

没有摔过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贴膜压根没必要。。。

如果有一次把屏摔烂了,就会知道贴个膜有多好了

网友C:
我从2001年开始使用手机,从来没有摔过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2001年开始使用手机,从来没有摔过屏。

我的手机已经摔几个了

网友: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擦干净,然后把膜轻轻放上去。剩下的就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