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9¥衡耀(伍尚)XPE双灯珠头灯+捡来的“苹果”无线耳机盒

楼主(2024-08-02):
淘宝签到红包,看到有这个双灯珠的头灯,觉得有点意思,搞一个玩玩,取快递路上捡到一个粉粉电风扇。

商品淘宝页面是伍尚牌,到货型号WS-8619A,合格证是衡耀HY-001,宁波产,只能说大概率是小作坊

只有一根C口线,一个头灯和带子,合格证,其它没了

纸盒外面是伍尚,买的是低配普通版,低功率无感应,待机0.5日,不知道啥参数,
还有高配版在卖,霸王款支持挥手感应,待机999天,P900灯芯,算了,价格要11块钱

拆开里面一颗绿皮14500锂电,非常简陋

板子上两颗灯珠,无字主控芯片,一颗充电芯片,一颗驱动三极管/mos,还有红外感应,但是芯片里面不支持挥手感应功能,
芯片预留了两个NC焊盘,不知道是不是用来给发射管和接收管供电的,下次补上试试看能不能恢复挥手感应功能。

下面白色的是停车场捡来的“苹果”无线耳机盒,空盒子,里面的耳机没捡到

苹果接口,体积大一圈

从顶盖拆开

有无线充电线圈,比我那7块钱的耳机强

电池大一点,其实也不够大

苹果接口,一颗SW充电宝芯片

满满的都是各种磁铁和大铁疙瘩配重

抠掉中间的配重铁块,盒子能轻一半,好像没耳机也用不上

无线充电OK,算了,挂咸鱼换块雪糕吃吧

最后拆风扇,看着就老旧,板子也很小

有刷电机,没有用处

卡得很紧,用钳子剪开塑料才能取下来电机

最后留下主板和电机,其它丢垃圾桶了,很好奇一颗6脚小芯片能控制电机三档,还能控制充电,估计是定制IC

最后吐槽一下,最近真是太热了,出门蒸桑拿啊

网友A:
电池仓为毛也扔了???

------------------

网友B:
头灯带红外收发对管,应该是可以支持挥手感应的,维尼老板有没有试试长按开关,看看能不能开启红外感应的功能?

网友C:
换无刷电机

网友D:
用有刷电机造风扇就是耍流氓~

网友:
维尼老板非要凑几个才肯发拆机贴

网友:
待机0.5天和999天?咋能差那么多

网友:
这个长按开机是感应模式的

网友:
买一个还能捡俩,挺高产

网友:
电池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灯带红外收发对管,应该是可以支持挥手感应的,维尼老板有没有试试长按开关,看看能不能开启红外感应的功 ...

长按能开启一颗蓝灯,但是感应失效,给接收管补了一颗2.2k电阻,感应功能恢复,噢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为毛也扔了???

------------------

蓝牙无线电池仓估计是别人落在停车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无刷电机

风扇还是不折腾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有刷电机造风扇就是耍流氓~

计划报废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灯带红外收发对管,应该是可以支持挥手感应的,维尼老板有没有试试长按开关,看看能不能开启红外感应的功 ...

补上接收管的电阻就能感应了,发射管不用补

网友:
有刷电机寿命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牙无线电池仓估计是别人落在停车场的。。。。。。

我说的是风扇的电池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风扇的电池仓...

----------------

那玩意还是扔了吧,铁皮都氧化了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很难拉动内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还是扔了吧,铁皮都氧化了哈哈

差评,这就扔了,不符合垃圾佬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