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千业 b003 蓝牙键盘拆解

楼主(2024-08-02):
杂牌仿苹果蓝牙键盘,单薄的塑料模板,开机时间长一点就会出现逗号键自动连击,不像是薄膜的问题,估计是电路板有问题吧。
闲着无聊,毁拆。
对比下刚才拆的那个挺高级的雷柏多模键盘,感觉雷柏太流氓了。
薄膜键盘的金属背板,这个杂牌是0.5mm,雷柏是0.25mm,这个薄膜电路是全防水密封的,那个篮圈是不干胶,雷柏是全开放的。雷柏就是绣花枕头,败絮其中。
以下照片,上面是杂牌,下面是雷柏。
轴架一模一样,估计是通用的,左面是雷柏,似乎略微精致一些

网友A:
自从10多年前用过X架构的键盘后就换不回去了,最早买的是个叫"南极 NAZER"的键盘,有次吃饭把菜汤洒进去挂了,想再买就买不到了,后来长期用本子同样是X架构,再用普通的键盘感觉别扭,皱键程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10多年前用过X架构的键盘后就换不回去了,最早买的是个叫"南极 NAZER"的键盘,有次吃饭把菜汤洒进去挂了, ...

拆开看看薄膜是什么样子的,防水的话估计是电路板部分出问题,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看薄膜是什么样子的,防水的话估计是电路板部分出问题,能修

当年就拆了,不防水,薄膜里全部进的油,擦干净了装回去也没用,然后就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