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承受10A的板子,为何在5A的时候就烧了?

楼主(2024-08-02):
看到某店铺的卖家评价很多。

其中有一些是反应,12v电源,才接上电机,串联电表,发现不到5A,没一会就烧了。

那么问题的最大可能是哪里呢?

散热?不太可能,因为才接上电机。

mos管?参数是 30V 50A ,即使是五分之一性能,也有10A啊?

SS34整流二极管?应该关系不大吧?因为有很多人用SS16都没事。这个跟输出电流关系不大。

那么,问题的最大可能是哪里呢?

mos场效应管KIA50N03A N沟道 30V 50A 贴片TO252

网友:
了解一下管子的饱和导通状态和放大状态。

说明MOS处于不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PWM波形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压偏造成555工作不正常

网友A:
不先看看哪里烧了嘛?
找到故障点再分析原因,比在这瞎猜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先看看哪里烧了嘛?
找到故障点再分析原因,比在这瞎猜靠谱

不懂只能靠猜

网友:
看驱动波形

网友:
t他生气了,哄不好的那种

网友:
有可能是假管子

网友:
有的品质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为什么会烧

网友:
可能是某个元件体质问题或者是焊接问题?

网友:
同款板子,我用来控LED灯,1A长期服役。

网友:
这小身板能到16v10a?

网友:
虽时间短,温度太高,过热烧的吧~

网友:
是不是管子体质不行?

网友:
用过这样的板子,电机调速,电流在2A以内使用正常。

网友:
质量问题吧

网友:
有可能是假的。

网友:
散热不行目测搭了个LDO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