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太卷了,又降了两元,只能买下了

楼主(2024-08-02):
以前无意中看到的一款处理电钻,看评价还不错,说同心度优秀。因为各种设备都有了,本身也没有电池类工具,买这个电钻还要买电池,充电器,关键是平常用的少,电池基本也是放报废,不划算,但是想着可以改成直接接电源用,就放在购物车内。
之前是包邮十九块多,用红包要17多,结果官方又降两块,只要十五块多了,还能说啥,大家都拼了,只有买下。

今天到手看了下外观细节,做工真不错,螺丝还是内花的,歪货一般不会用这种螺丝吧,准备加电试一下,奈何根本不知道正负极,只好老实拆开接线,拆开发现竟然是无极调速的,之前看评测不是说是单速的吗?之前只关注同心度了和电机是16v了,这调速开关也得卖七八快钱吧?疯了。

把之前已经做好的线接上,都是红包撸的,这里主打就是一个便宜,接可调电源测试完美,一档扭矩手可以捏住,至少说明机械扭矩调节是真的,同心度确实好,看来评论不是水军写的,收拾好吃灰,考虑以后带回老家用吧。

网友A:
这个启动电流很大啊,你这可调电源能带动啊?

网友B:
有链接吗?电钻一堆了。

网友C:
搞个电池壳子得了,下次撸了电池就不用拆了

网友D:
有刷的,胜在便宜,电池比鸡鸡贵系列...

-----------------

网友:
15包邮这么个机身,挺划算的

网友:
有几把了差一个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启动电流很大啊,你这可调电源能带动啊?

这个空转电流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电钻一堆了。

我看了下,好像链接换货了~,存了一两个月,以前一直都在,我买一台就把卖家买破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电池壳子得了,下次撸了电池就不用拆了

壳子也要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的,胜在便宜,电池比鸡鸡贵系列...

-----------------

确实,我算了一下,一个好的16.8v锂电池加正规充电器,估计向一百元进军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空转电流不大

慢慢启动,可以的。我的电钻用的19V的笔记本电源。
直接把开关按到底,电源会保护。
电钻开关慢慢按到底,就没有问题。

网友:
搞一个电池壳,慢慢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启动,可以的。我的电钻用的19V的笔记本电源。
直接把开关按到底,电源会保护。
电钻开关慢慢按到底 ...

可调可以调输出电压,所以比较灵活

就是我的可调都是高电压低电流类型的,看来以后要搞个低压高电流的可调了

网友:
为了活着,都在卷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调可以调输出电压,所以比较灵活

就是我的可调都是高电压低电流类型的,看来以后要搞个低压高电流的可 ...

暴力使用要大电流,一般家用不用太大。我的笔记本电压19V,电流3.25A。家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算了一下,一个好的16.8v锂电池加正规充电器,估计向一百元进军了 ...

别买电池了,不常用坏得快,直接用插电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暴力使用要大电流,一般家用不用太大。我的笔记本电压19V,电流3.25A。家用足够了。 ...

输出端并几个电容会不会有好处???

------------------

网友:
以前40多买的潭祖电钻,2电一充,勉强可以。现在只想要一个无刷的,虽然买到手后大多数时间都在吃灰。

网友:
还是金属齿轮,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