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爱普生LQ6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8-02):
爱普生LQ680不开机维修

拆开检测,电源电压正常,主板问题,购买主板更换,正常

购买主板

拆开

拆开更换

网友A:
换板维修比较省事儿

网友:
还是换板子简单

网友:
这得多少钱

网友B:
换的板子是修复还是全新,全新不便宜

网友C:
直接换板维修非常省事,节约时间。如果有时间可以对换下来的主板尝试维修后作为备件。

网友D:
恭喜楼主发现快速维修的方法了

网友E:
电源板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板维修比较省事儿

拆开就,电源和主板,测电源正常,不过也买了电源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发热厉害

买了备用,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板维修非常省事,节约时间。如果有时间可以对换下来的主板尝试维修后作为备件。 ...

是的,使用频率高。更换简单,坏的后面慢慢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发现快速维修的方法了

没有技术,就是拆开看下,开机没有反应,测量电源部分正常。就考虑主板了,不过电源也买了,备个,主板50多。电源10多,不贵

网友F:
还是换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板子是修复还是全新,全新不便宜

旧的主板50,保3个月,电源10,买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发热厉害

是的,所以也买 了电源准备,不贵

楼主:
拆机主板和电源。2个60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技术,就是拆开看下,开机没有反应,测量电源部分正常。就考虑主板了,不过电源也买了,备个,主板50 ...

但这是现在主流维修方法,又快又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板子吧!!!

换了主板,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这是现在主流维修方法,又快又赚钱

技术好的可以慢慢检查维修,我没有技术,直接更换大法

网友:
好像是针式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