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nbai AT828电桥到手简单开箱

楼主(2024-08-02):
第一感觉壳子做工很一般。屏幕触摸的,这个很方便。接口改为了typec的,这个不错。开箱的图,就随便看看。另外金科电桥跟安柏的一模一样,ui也一样,型号命名也一样,只不过at改为jk,金科是安柏代工的吗?

楼主:
实际上有16个频点,不知道是不是最新的固件增加了频点。
具体是50,60,100,120,200,400,500,1k,2k,4k,5k,10k,20k,40k,50k,100k

网友:
都关心价格

网友A:
RESET干啥的?难不成容易死机?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后续测评。

网友:
用过826,除了造型不好看,其他都还行

网友B:
这表价格飞起,难得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价格飞起,难得一见,

金科jk826标价都只要1200了,砍砍价估计还能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干啥的?难不成容易死机?

说明书上写的是死机时候用

网友C:
一般用用票总的夹子电桥可以了。

网友D(2024-10-14):
在哪买的,全网都没看到这个价。

网友:
居然是100KHz电桥,多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用票总的夹子电桥可以了。

用票总的夹子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票总的夹子电桥?

是的呢,闲鱼上买的,省得自己折腾,价格感觉也合适,八十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哪买的,全网都没看到这个价。

问一下客服便会有这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