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兴K310门铃闪红灯连接不上无法配置

楼主(2024-08-02):
中兴k310门铃内机一直闪红灯,无法重置,导致内外机连接不上,无法配置,大佬有没有知道该怎么办的?内机拆解如图

网友:
同样的问题,也在找答案

网友A(2024-09-18):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把电源部分的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估计是天太热变质导致的,应该是通病,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
有两个在一起

网友:
观察与思考

网友A:
废板上随便拆几个,安装时注意极性别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把电源部分的输出滤波电容换了就好了,估计是天太热变质导致的,应该是通病,大家不妨 ...

老哥 你的弄好没有呢?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A:
废板上随便拆几个,安装时注意极性别搞错了

电容也换了,能正常启动但是连不上网,老是提示用客户端进行网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