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20V转110V变压器拆解 , 二个同样的如何并联......

楼主(2024-08-02):
这是一个220V转110V给音响供电的变压器, 因为功率太小了 音响开大音量时就显示供电不足, 现在想把二个同样的变压器 并联起来增大功率.

这是自耦变压器, 可以把二个变压器的各个接线端直接并联吗?

补图说明, 二个变压器可不可以这样并联???

网友A:
不行的。这么小的,直接上个大的不好么!

网友B:
直接并联会有相位问题,可以整流后再并联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这么小的,直接上个大的不好么!

买大的要花钱的,现在有二个小的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会有相位问题,可以整流后再并联就没问题

原音响是用110V变压器, 那么这个整流后变成直流并联后再接110V交流变压器可以吗?

110V整流后直流电压有150V左右了吧.

如果都是同名端并联 相位还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音响是用110V变压器, 那么这个整流后变成直流并联后再接110V交流变压器可以吗?

110V整流后直流电压有1 ...

整流变成直流并联后,不能接入内部变压器,变压器只能工作在交流状态下。还是换个大的220-110,或者改音响内部变压器,110v改成220的,只要输出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C:
给音响供电?太搞笑、、、、鸟。

网友D:
初级并联后,次级任意两脚接在一起,然后量剩余两脚电压,变高了,说明是异相串联,把串联断开,第一个变压器串联脚跟第二个变压器没串联叫接一起,另两个叫接一起。

要是串联后电压变低了,说明是同相串联,直接把另两个脚连接。

一般同一个厂出品的变压器,电线颜色是可以参考的,颜色一样一般是同相,可以线按颜色接,然后在按上述方法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音响供电?太搞笑、、、、鸟。

哈,,, 这个变压器确实小, 铁芯长边48mm 功率有二三十瓦吧.所以想二个并联.

网友:
里面空这么多    加大线径重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初级并联后,次级任意两脚接在一起,然后量剩余两脚电压,变高了,说明是异相串联,把串联断开,第一个变压 ...

这个是懂技术的。就是这么做。但是没必要,多难看。拆了音响外壳,把里面的变压器换成220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按3楼方案,两个变压器都要整流滤波后并联才行

网友:
输出电压一样可以并联,注意同名端,按8楼方法来,2/1的自耦变压器,与隔离变压器比较相同铁芯尺寸功率大一倍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级并联后,次级任意两脚接在一起,然后量剩余两脚电压,变高了,说明是异相串联,把串联断开,第一个变压 ...

试后报告结果 谢谢.

网友:
这是为了适应国内220的电压加的转换  你看看音响里 如果是变压器的就看输出多少付的  用220V的变压器找个代替 就行

网友:
如果是非自偶的如果输出电压一致应当是完全可以的,但自耦变压器初次级不分,相位的问题容易解决,感觉还有电流回路走向的问题,感觉不行,而且有风险,没几个钱的东西,还是换个大的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音响是用110V变压器, 那么这个整流后变成直流并联后再接110V交流变压器可以吗?

110V整流后直流电压有15 ...

正规来说不可以,同相也不可,两个变压器初级可并连,次级输出终归电压有高低不一致。

网友:
别折腾了,重新购个新的,功率大的,变压器并联危险!整不好更费电

网友:
相同规格的变压器可以并联,分清楚相位同名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