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1开8孔插板

楼主(2024-08-02):
拆1开8孔插板,有一个是16A的

里面不一样

先拆开关按钮

面板指示灯

插空调插头的时候把插座铜片都插坏了

铜片变形了,买了几个,都是插空调插头的时候坏的,其实16A插座就是10A的

铜片不厚,勉强可以用

楼主:
假的16A插座

网友:
这款买了好几个,用不了多久 就松垮垮的了

网友:
为何16A是假的?

网友A:
地线紫铜   零火线黄铜

网友:
铜片虽然薄了点,插头不频繁插拔也能用很久。

网友B:
这类插座都是这样的质量,早期还是紫铜,现在都是黄铜了,家里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千瓦,不过这类插座使用上倒是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地线紫铜   零火线黄铜

我也表示不理解,地线反而是紫铜颜色的真的好奇怪,一般商家偷工减料都是从地线开始的。建议楼主用吸铁石吸一下,我怀疑是铁皮镀铜

网友:
这铜片还是两种颜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表示不理解,地线反而是紫铜颜色的真的好奇怪,一般商家偷工减料都是从地线开始的。建议楼主用吸铁石 ...

我觉得是紫铜的   毕竟地线座面积小些

网友D:
上磁铁  如果便宜的 镀铜的可能

网友:
一般人不会买这种插座。。。
二般人,当我没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磁铁  如果便宜的 镀铜的可能

你是不是以为纯铜的好??

网友:
地线颜色不正啊,是铝的吧。太薄了 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以为纯铜的好??

我说的铁镀铜

网友:
楼主买好点的吧

这玩意能过16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插座都是这样的质量,早期还是紫铜,现在都是黄铜了,家里使用时最好不要超过千瓦,不过这类插座使用上 ...

早期应该是磷青铜,就是紫铜里面含磷,紫铜太软没弹性,铜的含量高含磷后硬度和弹性增强。黄铜是铜和锡的合金铜的含量少容易加工但弹性和导电性能比不上磷青铜

网友:
做工挺一般的

网友:
其实个人感觉面板插座带开关挺好的,免得拨来拨去。

网友:
里面有个万用插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