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的充电宝为啥充电满了不会息屏一直闪

楼主(2024-08-02):
占个位置,去整理一下,图片和视频

楼主:
症状就是可以充电,充满之后拔掉充电线依然显示充电状态,无法息屏,直至电量耗尽,机身仅有的一个按键是开启照明灯珠的,现在这中情况下,按键按下去没有任何反应。有朋友能指点一下怎么修好吗、谢谢!!!!!!

网友:
要是长时间一直这样肯定是坏了呗,这货是启动电源,小作坊品质容易坏

网友A:
你都拆开了,那就把主板上的排线拔掉,过一会再插上去,看下能否恢复

网友:
是不是有MLCC漏电导致系统检测到有电流就一直输出?

网友:
拔了还显示充电状态,要么就是充电检测电路有故障要么就是单片机坏了。测下电流,正常待机状态下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
楼主尝试过 短按/长按  单击/双击?既然拆开了,确认下锂电池管理芯片型号

网友:
懒得折腾加个开关

网友:
这个只有充电和USB以及照明用得着主板,启动都不通过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拆开了,那就把主板上的排线拔掉,过一会再插上去,看下能否恢复

插拔排线是常规操作,然而并没啥用,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