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在海鲜市场看到一个用电磁炉改造感应加热的,大家探讨一下制作原理仿....

楼主(2024-08-02):
看图片上的结构,一个商用电磁炉,把电磁炉的线圈全部绕到手把上了,从线圈接线处用铜管接出来,然后接到水管上,水管里面应该也是通了线圈的铜线,一共4根水管,
一路水管通过铜管给U型感应线圈散热,另一路水管给手把线圈散热

从这水管接头可以看出,原电磁炉的线圈是连接在铜管上的,铜管上还开了一个孔用于通水散热,而这线圈也穿在水管里边的。
线圈那么长,另一头也是这样连接在铜管上的,但是因为线圈太长了,估计有一部分是绕在手把上的,所以要另外加一路水管来散热
U型加热线圈也是加了铁氧体的,5000W的高频电磁炉功率足够大,可以很容易烧红8毫米铜管,手持的焊接铜管比较方便

网友A:
理论是可行的不过要先放器件再启动加热不然锅检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可行的不过要先放器件再启动加热不然锅检过不去

检锅电路也可以改啊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原理的现实改造版本。

网友:
到处都有牛人

网友:
没用,这样不简单,还容易炸管,容易漏电,没用

网友:
想法不错,到处都有牛人

网友:
上班管理了纪念70Kw的高频焊机

网友:
可以做的需要好好设计.

网友:
一样原理只是多了检锅电路

网友(2024-12-14):
这种很有用啊,可以加热金属材质,而且升温很快,几秒就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