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要双电源却没有?很简单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8-02):
就是把输入正极分成2根线,负极分成2根线,接入。

也就是一个电源为二个输入电路供电。

哪里要那么麻烦去找二个电源或者搞一大堆元器件更改?

网友:
人才啊,这个必须顶你,

网友A:
没搞懂。双电源的功放是±12V及以上,一个开关电源怎么接线?

网友:
那就短路了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么好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网友:
1875吗?这个能响吗?正电源和负电源中间的地怎么接?那不是把正负极连在一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双电源的功放是±12V及以上,一个开关电源怎么接线?

用12v4A的电源,输出线正极2根,负极2根,分别接在功放板双电源输入正负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么好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用12v4A的电源,输出线正极2根,负极2根,分别接在功放板双电源输入正负极啊!

网友:
人家楼主说的是双电源,并没有说是+-电压的双电源

网友:
两路输入端各加个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
人才!绝对是人才!

网友:
没看懂,但是正负电压的双电源没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时,可以采用半波整流的方式获取正负电压

网友:
其实用单电源进行分压用大电容滤波用在微小功率上是有可能的,但要设计正负稳压控制.其他乱接就不要乱想了.

网友:
你这个双电源是2个电压都是一样的。假如别人的12V双电源就是3根线,A-地-B,万用表笔红色接A,黑笔接地测量是正电压12V。万用表笔红色接B,黑表笔接地是负电压12V。万用表笔红色接A,黑色接B就是24V。

网友C:
是双12V (即两组12V) 不是双正负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双12V (即两组12V) 不是双正负12V

为什么需要2个电源?不都是需要12v接入吗?

网友D:
一般来说,功放板的双电源是正负电源,电压值一样,但是是正负。一般是正电压--参考地--负电压。。按你一个电源分两路的接法,电源的正负极就已经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功放板的双电源是正负电源,电压值一样,但是是正负。一般是正电压--参考地--负电压。。按你一个 ...

这种电源没见过,不分正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源没见过,不分正负吗?

正电压--地--负电压。这不就分正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