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日本昭和时期松下跟光电器荧光吊灯

楼主(2024-08-02):
100V 50Hz 20W,双管,年份最老,但不太好用,有一个灯管得拉好几下线才能点灯…然后还有仨100V 60Hz的,要用变频电源通电。我都没想到,卖家把原包装也一直保留着,40多年的东西包装居然还能找到了…?!

楼主:
继续二楼放拆机图。

网友:
撸主这瓷砖看起来有年头了...

-----------------

网友:
不错啊,双18W可以放在厨房间里面

网友:
这种电感镇流器的是真耐用,可是无论当年这个灯具多贵,现在买也太不划算了吧,除非是,情怀

网友:
电压不太友好

网友:
这准是放在什么地方忘了

网友:
海淘的?运费比商品贵系列。。。

网友:
好古老的玩意

网友:
小日子过的挺仔细

网友:
几十年前可是高级货,尽管只是个荧光灯

网友:
上古神器镇流器

网友:
不错啊,进口货!

网友A:
坏个启辉器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个启辉器就麻烦了

人工启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启辉。

50Hz的那个接触不良,好像是灯座的问题,灯管针脚有一点倾斜就不亮了,不知道咋修…

网友C:
想知道国内220转100V,怎么解决?

网友:
这些太老了,不值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国内220转100V,怎么解决?

变频电源➕变压器,为防止切换电压时调试错误而烧毁100-120V低电压镇流器,变频电源设置了固定输出220V 60Hz,二次侧也接了220V转100V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