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叠加红包买的三芯梅花电源线,一般是笔电用的

楼主(2024-08-02):
本来就是个山寨的电源,可以电源线还断了,里面都是铜包铝,,然后就扔了,现在这个梅花线,也不知道那里搞的,比较一般

红包5.8买一个线,备用吧

网友:
我之前5块多包邮买了一根梅花口的笔记本电源线,冬天外皮居然折断了,把线割开一看芯数只有五六根的样子,就是一个垃圾,你这个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楼主:
电源线,很多便宜的,说明白的是铜包铝的线,

这个说是铜线

网友:
本本用的,本本为什么不用标准电脑线呢。、

网友:
确实笔电用的多

网友:
刮一下或者磨一下插头片就知道了  一般接地那个是铜就是好线    插片是铜线没必要是铝镀铜   要是插片是铝 线一定是铝

网友:
做工看着不是很好,用料估计不会好到哪里去。

网友:
有些老实的会写铜包铝,这种还好,没下限的直接铝当铜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线,很多便宜的,说明白的是铜包铝的线,

这个说是铜线

但是没说有几根铜线,现在国内造假水平真的不一般

网友:
原机线修一下比新买的强

网友:
质量怎么样

网友:
先用着吧,坏了再说

网友(2024-09-11):
笔记本电脑电源用这种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