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修复】艾美特FSW35R-14风扇拆机,求助维修方法

楼主(2024-08-02):
       我的艾美特FSW35R-14 刚刚吃饭的时候坏了,正用着呢,突然屏幕指示灯全黑了,风扇也不转了;
网上查到的原因:电源板上面两个3R0电阻烧了(通病)
维修方法:如果发现220V输入导致贴片电阻烧毁,可以尝试使用一个5V的闲置手机充电器(电流800mA以上)来供电,确保充电器质量可靠,带有开关变压器。

可是贴吧给的维修图,5V电源的正负极 接线位置实在是看不懂,请教大神帮忙看看:
先感谢大家了

====================================
最终修复OK,感谢大家,修复方案如下:
贴吧那张手机绘图5V 正负极线太艺术了,没看懂,后来在 “猪小呆”坛友的提醒下,那个电容和两个焊点是相连的,根据电容的正负极得出两个焊点的正负极。

网友:
看一下图中圈起来的电容上的参数,是多少伏多少微法的?如果确定它是板子上坏掉的5V电源的输出端的电容,那么直接将外置电源板的输出接到他的两个脚上就可以了,接之前先用万用表测一下它的两个脚确认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不应该先检查阻容降压那两个大电容么?

网友:
它这个飞线直接焊接到单片机供电脚了,风扇也是非隔离开关电源的,输出应该是5V电压,上面有滤波电容,3楼说的应该是那个电容,飞线到滤波电容比较好。

网友:
美的的,就不会发生这种问题,最多是 降压电容 失容

网友:
这样直接换是不行的,百分之百是不会转的

网友:
只要电机换控制电路

网友:
这样直接换新吧

网友:
检查黄电容

网友:
买个永速直流风扇吧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检查一下保险管是不是烧了!能用回原厂的旧尽量少改动

网友:
阻容的5v供电,很容易检修啊。

网友:
外接5v供电找到IC芯片资料能找到正极

楼主:
最终修复OK,感谢大家,修复方案如下:
贴吧那张手机绘图5V 正负极线太艺术了,没看懂;
后来在 “猪小呆”坛友的提醒下,那个电容和两个焊点是相连的,根据电容的正负极得出两个焊点的正负极。

网友:
这质量是下降了,我老家带遥控的艾美特23年了也没见坏过

网友:
这个夏天有点热,靠风扇怕是难以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