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笔记本Air12.5一代睡眠后黑屏无法唤醒

楼主(2024-08-02):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用了7年的小米笔记本Air12.5一代(m3-6Y30)趁着升级硬件,重装了Win10,用的LTSC版。但睡眠后,电脑无法唤醒,处于黑屏状态,只能长按电源键,强行关机之后重启。上网一搜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不少,粗粗浏览了一下,似乎是Windows升级引起的。
打开事件查看器,在唤醒的瞬间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我首先怀疑黑屏是这些错误引起。第一个红色叹号错误如下:

搜索发现微软的问答里面有以下链接: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windows/forum/all/appid%E4%B8%BA-%E4%B8%8D%E5%8F%AF%E7%94%A8/5bcad435-b691-457a-9198-3cd4843fdf81?page=2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windows/forum/all/appid%E4%B8%BA-%E4%B8%8D%E5%8F%AF%E7%94%A8/5bcad435-b691-457a-9198-3cd4843fdf81?page=2

按照里面提示操作,这个错误就消失了。但注册表项目的所有者无法从Administrators改回trustedinstaller。

接下来处理另一个10016红色叹号错误:

搜索得到下面的链接。我的具体问题跟文中不同,出错的是ShellServiceHost,应用程序ID为4839DDB7-58C2-48F5-8283-E1D1807D0D7D,参照文中的方法做了变通处理。
win10错误事件10016导致蓝屏重启的问题_10016蓝屏_i_myxxx的博客-CSDN博客blog.csdn.net/i_myxxx/article/details/87886217

微软问答里面也有相关的内容:
错误事件10016怎么解决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windows/forum/all/%e9%94%99%e8%af%af%e4%ba%8b%e4%bb%b610016%e6%80%8e/56d35766-83e0-4f3c-a17f-cfc37443c69b

但我的小米笔记本电脑有不一样的地方,组件服务里面的设置是灰色的,无法修改,不过显示system账户已经有了权限。

获得修改权限的办法如下,但我觉得安全权限改动太多了,就没有去修改。
【Windows】组件服务DCOM配置里属性灰色不可修改的解决办法_dcom配置在此计算机上运行灰色_姜太小白的博客-CSDN博客blog.csdn.net/yxzone/article/details/115998030

修改后测试了一下,错误依然存在,睡眠依然会唤不醒,还出现了新的错误。搜索了一下,发现微软建议10016错误无需处理。这个方向放弃。
Windows 中记录事件 ID 10016 - Windows Clientlearn.microsoft.com/zh-CN/troubleshoot/windows-client/application-management/event-10016-logged-when-accessing-dcom

再次上网搜索,很多小米笔记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似乎是Windows升级引起的。找到一篇帖子说的情况类似,但他的问题是直接电脑无法启动,跟我的情况有些区别。
【图片】小米笔记本睡眠(休眠)无法启动解决方法_小米笔记本吧_百度贴吧tieba.baidu.com/p/6154812206

文中提到要拆开电脑拔下主电池,重新插上。看上去像是主电池内阻增加的或者电池插头接触不良的问题。但帖子后面有网友提到我类似的问题,小米售后采用刷BIOS的办法解决。

于是我去小米官网搜索,但官方没有提供该机型的BIOS。
小米笔记本驱动官网下载www.mi.com/service/notebook/drivers/12

网上搜索倒是找到一个BIOS,但因为出处不明,怕变砖不敢尝试。
小米笔记本Air 12.5 TM1612 亮机慢 Bios升级www.chinafix.com/thread-1289261-1-1.html

微软问答里面有类似内容,不过是休眠的问题,不是睡眠问题,胜在办法简单粗暴,试了一下也没有用。
Windows 10 更新最新版本后,快速启动及休眠均无法唤醒,黑屏,要强制重启answers.microsoft.com/zh-hans/windows/forum/all/windows-10/6d76c9be-5a5a-422d-946b-d5505a1385c4

然后又搜索到下面的链接,据此测试无效。

电脑睡眠后无法唤醒解决办法来啦

暂时似乎无解。那就取消睡眠,重新打开休眠功能。使用一段时间,休眠功能是不能替代睡眠功能的。
首先,进入和退出睡眠的时间跟关机开机差不多,都需要10秒左右,没办法立刻唤醒,体验差太远。
其次,电源选项里面,经过若干时间后,电脑睡眠节能,但不能选休眠节能。
但是重新打开休眠的意义在于,当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只能选择关机或休眠,如果是关机,可能会被未保存内容的程序,阻断关机过程,导致电脑电池彻底耗尽强制关机,为保证内容一样会丢失。休眠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软硬件搭配的问题吗?

网友:
从不升级系统。

网友:
当前版本用腻了,下个新版本直接重装。

网友:
不是显卡驱动问题,就是bios ec 的问题, 客诉,然后等小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