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装软件多了,会不会在使用中也会卡顿?

楼主(2024-08-02):
现在是win7,感觉软件开多了,就会偶尔卡顿一下。

win10也会这样吗?

网友:
软件版本越新,占用的硬件资源越大,所以我认为瘟10出现类似的情况会更严重,当然是同一台鸡鸡的情况下...

网友A:
别说软件开多了,长年不重做系统都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软件开多了,长年不重做系统都会卡,

软件太多了。老是重装很烦的。

ghost备份恢复后,几个月后又会卡。

所以我想知道win10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用qlc的ssd当系统盘的话,就是新装的系统,你放着不用,过个一年再启动都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太多了。老是重装很烦的。

ghost备份恢复后,几个月后又会卡。

我电脑系统盘从来不装软件,除非没办法的,

系统盘装多了软件也必然会卡,

网友:
不开机自启动就行吧

网友:
一般软件装完是不会有啥影响的
你装win10也区别不大
但是你打开软件后电脑卡顿
可能就是你机子性能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系统盘从来不装软件,除非没办法的,

系统盘装多了软件也必然会卡, ...

不装在系统盘,装在d盘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系统盘从来不装软件,除非没办法的,

系统盘装多了软件也必然会卡, ...

装不装在系统盘并没有影响 主要还是看你装的软件 还有电脑的性能

网友:
硬件升级能挺一段时间,再卡再升级

网友:
少用国产软件,卡顿情况可以轻很多
所有的办公/设计/图片视频处理/输入法都有国外版的。
可以用苹果电脑装MacOS和win10双系统,聊天用前者,工作切换成后者。

网友B:
什么配置?系统版本越高越耗费电脑资源,越吃配置!

网友:
电脑的硬件容易升级,而且功率足够,散热空间也够,不太因为电压不足和发热问题而降频影响性能,所以除了轻薄本以外的机器不容易出现卡顿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系统版本越高越耗费电脑资源,越吃配置!

windows本身在vista吃了一亏步子太大了,后面就明显优化了系统一直搞得小升级,win10的最低cpu内存要求也没比win7高多少,win11相比win10也是,不过需要流畅运行体验的上限确实大大提升了,核心没大改,表面的新内容还是多了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本身在vista吃了一亏步子太大了,后面就明显优化了系统一直搞得小升级,win10的最低cpu内存要求也 ...

家里的老笔记本i5-7200U 4G内存,装了win11系统,开机基本上能占用3.5G,前几天加了个8G内存好多了,固态换成了480G西数固态绿盘,整体还算能用。家里还有三台台式机,两台win11,一台win10,主力机64G内存,备用机32G内存,孩子打印作业的那台三奶机也是32G内存的,一个月开两次机!

网友:
还在用四代的电脑,安装WIN10也没感觉慢,不过加了个固态硬盘。

网友D:
软件多了只要设置不让开机自动启动一般不会导致系统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多了只要设置不让开机自动启动一般不会导致系统卡顿。

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我喜欢360极速浏览器,有时候连续打开一二十个网页

谷歌浏览器要好很多。但是各种插件太麻烦。

网友:
软件开多,长年不重做系统都会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