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个本田的散热风扇电机,轻松修复

楼主(2024-08-02):
15年5月购入的三飞,现在9年2个月,12万公里。走的路多为长距离环线,常年习惯上车就开空调,好处是内饰现在仍旧很新很干净,坏处可能就是风扇和压缩机受累了。
这些年冬天日立的VTC偶尔响没去管(今年开始夏天早上启动也偶尔响),其余所谓的三叶起动电机坏、三叶散热风扇坏、电装的油泵坏等通病都没经历。
但是,该来的都会来的。

大概1个月前,早上外温26度开空调等灯时,偶发压缩机频繁启停,不是转20秒停10秒那种,而是大概启动3秒停下瞬间马上启动、然后又马上断开,咔咔声很大,频率和声音、震动都跟以前不同。
然后这个时候就感觉发动机都快憋熄火了,转速掉到500,压缩机一停马上回弹到750,但瞬间压缩机看到发动机恢复转速了就很快又启动、发动机又掉到500、压缩机瞬间断开...这两个王者就这么较劲,拳击手一样。
但是一走动起来啥感觉也没有,动力、油耗、空调效果都很好。问修理厂和4S店都说没事正常。

1周后某天回到小区,感谢老板恩准我准点下班天还没黒,我就不熄火开着空调,打开引擎盖,看到主驾侧的风扇不转。马上送去小区附近的店子检查,他们说正常的,因为水温没到。我说开空调不应该无论水温多少都两个风扇一起转吗?他们说不是的。
想想也没啥问题,就回来了,他们好心帮我免费冲洗了冷凝器,本来不想冲,那个水压太高,但是还没说不用了他们就开始了,鳍片倒伏很多。

算了,有时你纠正别人就是给别人找不痛快。

后面1周相安无事,大概第9天“拳击手”又开始了,我下班后又开去检查,结果一直不复现,他们踩油门到3000转十来分钟,两个风扇高速转着。然后反复开关空调,两个风扇也都是能同时启动的,而且特意等风扇完全静止再开空调,验证了能正常随着压缩机同步零延迟启动。多种风速多种组合反复折腾了40分钟,油烧干了半箱,结论还是没有问题。出风口测了6度非常好。
我不甘心,坚持洗了节气门,120元,又用了1周感觉良好。

直到前天,外温38度太阳底下曝晒半天后,按下AC空调压缩机直接不启动了,走起来20米反复开关才启动,然后制冷效果又一切正常。

但路上感觉动力也弱了,油耗也多了1个多。

昨天,发现大清早冷车时开空调风扇都不转,但修理店的逻辑这时水温没到不启动正常的。然后热车后开空调,压缩机转了风扇不会立即转动,要等十几秒才会慢悠悠动起来。修理店还是说正常的,本田大法就是这样的。

今天,我热车时去他们家反复验证,发现2个风扇有时同步转,有时随机转1个,他们还是认为没问题。
我用起子敲敲不转的那个电机后盖,也会转起来不会停(很多人反馈敲一下会转几下又不转,我这个不是,敲了就一直连续转,大概是坏的程度还没到吧)。我坚持要换风扇,2个都换,他们订货了,到货就开干了,一起800包工包料。

我之所以记录这么啰嗦,是想告诉大家这个电机坏的过程是渐进的,常年陪伴自己的车,有一点不正常都能感觉到。希望这次我的判断是对的。

然后我换好之后验证的结果:冷车比如早上甚至冬天,开AC制冷时,两个风扇必然会随着压缩机一起同步(无延迟)启动。热车更不用说一定同步启动。

如果开了空调有1个不转,一定是坏了。

也许很早就坏了一个,但三飞没有水温表,也看不到异常。电机我带回来研究,想知道到底是碳刷卡死了(通病)还是碳刷磨损到头了(没见人提过),结果还是卡死。
碳刷磨了可能一小半都没有,甚至都没啥碳粉。打磨修复,留作备件。用可调电源空载可以带动,但装了风扇再试机电源就打嗝(功率太大电流不够)。
这个其实很好修,很多人发了贴还评了精华。这个天气我只喜欢默默研究,不太想手脏兮兮拍照。
不知道这个碳刷设计到底是厂家故意的?还是单纯的设计缺陷?按说还有这么长不存在保护换向器故意卡住的说法,那样也应该四个都卡住的。我这只卡住了2个,所以还是能转只是速度不高,启动也很费劲,目前还没出现过水温报警,但照这个速度,水温报警只是时间问题。

下面上图,由于换是在外面换的,也没拍照了,就拍了几张自己拆开电机后的照片。

▼换的这个副厂风扇,原厂也就那样,老车了就按照老车的办法修吧,两个都换了,其实有一个还好,但拆一次麻烦,都换了吧

▼两个换下的电机都带回家研究,看到底是啥问题

▼开盖,2个碳刷卡死,里面碳粉也很少,可以说很干净了。换向器磨损也很少

▼把碳刷都弄出来,看看长度对比,差异不大,证明卡死也是最近的事情

▼打磨碳刷,4个都打磨下,没卡的也打磨下,小锉刀+砂纸,别打磨太多,打磨一会就装回去试试。
    装机前用这个办法卡死碳刷,就很好装转子了。

▼合盖,用可调电源试机非常平顺,丝滑。就是停机后拧动阻力比修复前大了点了,这很正常。
    因为之前只有2个碳刷卡住转子,现在有4个了。新的我也试了跟这阻力差不多。
    所以是否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验证是否本田车碳刷卡死了呢?太丝滑了反而不对。

最后严厉谴责三叶这个烂厂,一点霓虹国的造物精神也没学会,起动机也是他们家做的,很担心。
当然,日立的VTC也不是啥好东西,这个问题也是个隐藏的炸弹,真出现了我打算去4S弄,老车到了年头是该投入好好整备了。

以上,谢谢观看。

网友A:
没有水温表是什么鬼,还有没有这个的车???

---------------

网友B:
好像是本田的通病,这个扇子爱坏

网友C:
碳刷卡死会不会另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水温表是什么鬼,还有没有这个的车???

---------------

这些年本田很多车都没有,丰田也是,可能是对自家散热足够自信,当然也是为了省成本。
本田没有水温表的车通常有个LED灯,低温就亮蓝灯提醒不能猛加速,高温就闪烁(还可以开)/常亮红灯(马上停车)。
当然,没有水温表的高档车也很多了。可能确实也不需要驾驶员关注水温了吧。下面的奔驰也许是可以调出水温,但奥迪我确定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本田的通病,这个扇子爱坏

是的,都是这家产的,当然别家比如电装产的也有这个问题但那是正常寿命到期了,可以几十万公里20年以上不坏。

网友D:
修过思域的风扇,一样的毛病,拿刀片刮了碳刷外径就装回去了

网友E:
使用无刷电机是大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卡死会不会另有原因?

就是设计、制造缺陷,碳刷和碳刷架匹配太紧导致碳粉侵入、高温膨胀后,弹簧就无法顶出碳刷了。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之前有个老哥也是类似情况,碳刷卡滞。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过思域的风扇,一样的毛病,拿刀片刮了碳刷外径就装回去了

拆和修这个电机一点也不难,但要事先拆除好多零件,包括保险杠、下护板、大灯、龙门架等大件,还有副水壶、水管、玻璃水壶等小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无刷电机是大趋势

要看什么车了,地段或者中端车还是会用有刷的。毕竟无刷还是太贵了。

网友:
有刷电机坏,一般要么碳刷,要么轴承

网友:
日本三叶母公司,这个应该都是广州三叶(中外合资)生产的。
这牌子我记得做雨刮器专业,后来慢慢开始做电机,
主配本田,可能和本田有股份。
有些产品需要时间才能完成技术沉淀,设计以及材料上的缺陷有时候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年本田很多车都没有,丰田也是,可能是对自家散热足够自信,当然也是为了省成本。
本田没有水温表的车 ...

活该壕无人性,像我就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更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

网友:
学会了,等我有个本田电机一定会注意的

网友:
我的18年的目前还没出现问题,经常跑长途居多,对散热压力可能小点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属于定期维保范围的部件,运行多少年就要更换,这是整个产业链里的一环。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学习了

网友:
你不坏,4s店怎么赚钱,生产厂家怎么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