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7元无人机遥控器改萝莉3代航模遥控器

楼主(2024-08-02):
手头的遥控器都比较大,在咸鱼上看到一款7元遥控器挺小巧,改一个萝莉3代航模遥控器给孩子玩。

遥控器背面,拆下这8颗螺丝就可以打开外壳了。

打开上壳的,露出电路板的样子

测量各元器件位置用嘉立创画PCB,捷配免费打板,薅一波羊毛。

摇杆、按键、电源开关直接搬到新的电路板上,我把上盖合上试过了,位置都没问题。
原机的蜂鸣器不知道是不匹配还是坏了不出声,我换了个新的。
2.4G模块用的集芯微G01-DP5
液晶屏是晶联讯1.3寸12864点阵LCD(5V,不带字库)
各开关和电位器接线焊接到电路板上,两档钮子开关3个、三档钮子开关2个。
电位器都是B5K的,上部安装空间比较小用的0932的电位器,下面用的148的(这个无所谓看你喜欢了,我是因为手头148的比较多)
壳体改装部分
前壳体
方框里面的几个按钮用钮子开关和电位器替换,圆圈里面的按钮和导光管需要弄短5-6毫米(记得不要一次剪短太多,可以先去掉3、4毫米,然后组装起来试试尺寸,再用锉刀或砂纸慢慢打磨,以防短过头了没法补救。)
后壳体
方框里面是原屏幕的支架,新的屏幕比原来的薄,需要剪硬纸板粘上去把屏幕垫高
电池仓开孔把JST插头引出来
完成后跟一般航模遥控器大小的比较
孩子用来玩自制的电动遥控鸭子
好了,打完收工

忘了贴链接,立创开源
7元遥控改萝莉3代遥控器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https://oshwhub.com/cy101/7-yuan-remote-control-changed-to-lori-3-generation-remote-control

网友:
我X,这就牛A了...

--------------------

网友A:
好拽的鸭子  里面不装上摄像头什么的?

网友B:
那块带天线的板子是什么型号?7元以内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带天线的板子是什么型号?7元以内能买到吗?

2.4G模块,集芯微G01-DP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拽的鸭子  里面不装上摄像头什么的?

无线摄像头已经买了

网友C:
7元还带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7元还带屏幕

原屏幕是专用的段码屏,用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块带天线的板子是什么型号?7元以内能买到吗?

这种2.4G通信模块很多厂做,品牌和功率不同价格从3到20块不等。

网友:
好用,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改完了竟然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单浆直升机,有一套遥控器。

白菜价出了。

网友D:
请教楼主:
大疆Mavic Air 2 / Mavic Air 2S: 最大通信距离可达10公里
你测了吗?您这遥控设备能达到大疆通信距离的百分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大疆Mavic Air 2 / Mavic Air 2S: 最大通信距离可达10公里
你测了吗?您这遥控设备能达到大疆通 ...

最大通信距离是理想情况下,实际影响因素很多,我这套实际用下来目视情况下3百米以内没问题,再远就看不清了没意义。

网友:
模型中国上的萝丽贴子全打不开了

网友:
厉害,这么一改鸟枪换炮了,这不是改了,是利用原壳子自己又做了一个。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个壳子,不过板子也做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大疆Mavic Air 2 / Mavic Air 2S: 最大通信距离可达10公里
你测了吗?您这遥控设备能达到大疆通 ...

DJI:你当我 OcuSync 专利是白申请的...

这系列图传是双工的,同时包含上行遥控+下行图传。 射频直接上 SDR,早期是 FPGA 调制解调,后来用定制 ASIC 降低成本。

我手头屏控 2.4G/5G 双频, 没有外置天线,不开 FCC 就 8km 随便飞,1080p 数字图传不中断那种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DJI:你当我 OcuSync 专利是白申请的...

这系列图传是双工的,同时包含上行遥控+下行图传。 射频直接上  ...

老师好:没有8公里
俄乌双方的飞手,也不能玩的那么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