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向坛友咨询一下大有5401闪灯停机的故障

楼主(2024-08-02):
我前段时间在闲鱼淘了一台5401,电池是我以前淘的旧货,最近使用发现用10mm钻头会突然停机闪灯,松开开关又能用一会,用6mm或者8mm钻头没出现问题,友友们帮我判断一下这种情况是主控原因还是电池原因?我怀疑是不是电池的问题,用10mm钻头工作电流大拉低了工作电压,也不知道这个机器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电池放电电流不够

网友:
钻头粗了,摩擦阻力也大了,电流也相应增加。应该是旧电池应付不了。

网友:
可能是电芯压降大保护了

网友:
电池该换了。

楼主:
因为大有工具常见故障就是闪灯故障,有些是保护板主控板引起的,没啥经验所以求助一下坛友

网友A:
电池电量不足,我的原装5.2A的电池用到电量快完时也是这样,充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量不足,我的原装5.2A的电池用到电量快完时也是这样,充电就好了。

但我的还量3颗灯

网友:
电池是淘的旧货,电钻也是二手的,本来都是处于差的状态了,电池三颗灯也是电量不足,还想让这些差货钻10毫米孔怎么能胜任。先把电充足了看看能否解决问题,如果还不能,就要换电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的还量3颗灯

如果电池内阻大,也会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2024-09-21):
是开关不良了,这个开关里面两个触点,其中一个是大电流触点,经常会烧蚀。

你这种情况就是烧蚀了以后,电阻大了,你用大钻头就会造成驱动板电压不够

网友:
可以测下电池内阻,大电流放电撑不住

网友:
感觉电池老化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池问题,光看电压没有意义的。电池放电能力不行的话哪里带得动啊